[STM32F1]
STM32 TIM1输出互补波形

楼主(2016-10-22):
STM32, TI, pi, IO, gp
#include "stm32f10x.h"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_t TimerPeriod = 0;

uint16_t Channel1Pulse = 0, Channel2Pulse = 0, Channel3Pulse = 0, Channel4Pulse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Timer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17570 ) - 1;

Channel1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5 * (TimerPeriod - 1)) / 10);

Channel2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375 * (TimerPeriod - 1)) / 1000);

Channel3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25 * (TimerPeriod - 1)) / 100);

Channel4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125 * (TimerPeriod- 1)) / 1000);

// //定时器初始化 函数 见库函数 P246页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用来作为TIM 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器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设置 周期 计数值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1 配置 见 库函数 P294 页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使能 互补 输出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脉冲 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互补输出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MOE=0 设置 TIM1输出比较空闲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MOE=0 重置 TIM1输出比较空闲状态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设定好的参数 初始化TI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2Pulse; //脉宽值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设定好的参数 初始化TI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3Pulse; //脉宽值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设定好的参数 初始化TI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4Pulse; //脉宽值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设定好的参数 初始化TIM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 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使能 TIM1 输出

while (1)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STM32F10X_C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Pin_11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8

GPIO_Pin_10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endif

网友A:
这些位定义了插入互补输出之间的死区持续时间。

网友B:
看看,不是很懂,不大清楚楼主想做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