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电路图原理图是怎样的?电路流通是怎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22):
这些都是滤波电路,不是整流电路吧。

网友B:
应该是几种不同的滤波电路,RC滤波,配型滤波,LC滤波等

网友C:
电阻电容也可以用来整流,但无法整流交流电的波形吧

网友D:
想要知道电流的流向,你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E:
就一个电阻,电流都是从正到负的,你的这些图都是滤波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滤波电路,不是整流电路吧。

也可以整流的,不过不能整流交流,只能整流直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整流的,不过不能整流交流,只能整流直流的。

电感通直流阻交流,电容通交流阻直流,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感通直流阻交流,电容通交流阻直流,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对的,没有整流桥,也是可以整流的。

网友I:
6种不同的滤波电路,也不能这么说,6种不同的电路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