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的Python调试

楼主(2016-10-22):
python有自带的pdb库,可以实现简单的调试功能,基本命令与gdb类似,不过功能不会有gdb那么强大,pdb主要支持多断点设置(可条件设置),代码级单步调试,查看堆栈信息,代码查看,post-mortem调试,
用pdb调试有多种方式可选:
1. 命令行启动目标程序,加上-m参数,这样调用myscript.py的话断点就是程序的执行第一行之前
python -m pdb myscript.py

2. 在Python交互环境中启用调试
>>> import pdb
>>> import mymodule
>>> pdb.run(‘mymodule.test()’)

3. 比较常用的,就是在程序中间插入一段程序,相对于在一般IDE里面打上断点然后启动debug,
[python] view plain copy  print?
if __name__ == "__main__":
    a = 1
    import pdb
    pdb.set_trace()
    b = 2
    c = a + b
    print (c)
正常运行脚本后,到了pdb.set_trace()那就会定下来,就可以看到调试的提示符(Pdb)了

一些常用指令:
h(elp) [comman]  #打印可用指令及帮助信息
r(eturn)  #运行代码直到下一个断点或当前函数返回
b(reak) [[filename:]lineno | function[, condition]]  #指定文件某行或函数体来设置断点
l(ist) [first[, last]]  #查看指定代码段
n(ext)  #执行下一行
s(tep) #执行下一行,若为函数则进入函数体
p  #打印某个变量
a(rgs)  #打印当前函数的参数
w(here)  #打印堆栈信息
d(own)  #移至下层堆栈
u(p)  #移至上层堆栈
j(ump)  #跳转到指定行
continue / c  #继续执行
disable [bpnumber [bpnumber]] #失效断点
enable[bpnumber [bpnumber]]  #启用断点
cl(ear) [filename:lineno | bpnumber [bpnumber]] #删除断点
q(uit)/exit  #中止调试并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