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F4P6无法调试,求助~~~

楼主(2016-10-22):
如题,STM32F042F4P6无法调试,症状是,使用Cube生成的代码,使用MDK编译调试,然后通过SWD方式下载到目标板,指针一直指在汇编语句,进不了Main函数的初始化函数....

紧急求助,折腾了好几天,焊了好几块板子现象完全一样....

问题解决,是Boot引脚的问题

楼主:
程序工程见附件

Cube配置见下图

网友A:
是不是工程是自己弄的啊?应该是没有添加启动文件吧,楼主可以找个官方的例程在里面修改

楼主(点评):
虽然未正确解答我的问题,但是你第一个回复的,分不多,就给你好了,谢谢

网友B:
你是在调试模式?进入全速运行模式,或者断电重启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调试模式?进入全速运行模式,或者断电重启后呢?

就是进Debug的时候,进不了Main函数

网友C:
应该是工程设置的问题 Target选项卡的 Use MicroLib有无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工程设置的问题 Target选项卡的 Use MicroLib有无勾选?

勾选了,和STM32F030F4P6的配置都一样,由于引脚兼容,我用STM32F030F4P6测试都是正常,就是STM32F042F4P6,进不了Main函数

网友B:
楼上说的或许是对的,楼主看看是不是没有选择哪个

网友A:
我去,原来是硬件没设置好,虚惊一场,不过其他人看到后就好解决了,多亏楼主分享出来这个错误。

网友D(2016-12-29):
老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是boot脚焊接或配置方面的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检查电源及复位电路、BOOT脚的连接及配置,还有启动文件,个别芯片有VCAP脚也需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