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差分线布完后怎么批量修改差分线的间距

楼主(2016-10-22):
请教大神们:Allegro差分线布完后怎么批量修改差分线的间距?
差分线的约束规则修改后,已经布好的差分线不会变化。线宽可以用edit-change批量修改,但是间距如何批量修改呢?

网友A:
约束管理器中的 Electric→Net→routing→Differential part
Primary Gap 差分对最优先线间距(线到线间距)。
Primary width 差分对最优先线线宽(线的粗细)。

网友A:
没有做过批量修改,一般都是重新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批量修改,一般都是重新画的。

重新画好多线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画好多线呐。。。

改变线粗细呢?

楼主:
改变粗细可以使用Edit-Change实现,但是间距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变粗细可以使用Edit-Change实现,但是间距不知道怎么操作。。。

这个确实不知道,一般都是重新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