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的接收缓冲区怎么用寄存器清除?

楼主(2016-10-22):
(无正文)

网友A:
无法清除的。

网友B:
当有新数据送达的时候,自动就覆盖旧数据了。所以不用清除。

网友C:
那我想初始化的时候,想清空串口的值,那如何清空这个寄存器呢?

网友D:
这个寄存器是清不了的,你可以通过RNE标志位判断有没有新数据到达,如果有新数据就读,否则就不读了。

网友E:
那如何叫它只发一次啊?我想向串口发一次0x0a,单片机发送一次AD 值

网友F:
每发一次 RNE标志会置位一次,读数据操作会清零RNE,你需要判断的只是RNE是否置位,如果置位,就读一次数据,不置位就不读。

网友G:
不用清除。也不可能清除。

网友H:
你可以给他写数据0x00,这样就相当于清零的。

网友I:
单片机的SBUF是不需要清零的!

网友J:
寄存器不需要清除吧,你把标志清掉,下次有新数据时,自动更新。何需清除操作。

网友K:
接受缓冲区满的时候,就会新数据替换掉原有数据

网友L:
直接调用指令,可以清除。或者说:把数据出去之后,也可以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