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ZENYIN同学,用汇编初步搞定了STM32F4

楼主(2016-10-22):
在ARM时代已经很少人用汇编了,ZINYIN现在做技术管理,下面小兄弟常常回说,程序处理不过来,而且还是人机界面,我问孩子们程序多大,他们说几百K,吓死宝宝了,我说一般几百个字节程序就够了啊,于是我叫孩子们编就编一条程序  A=0X7F  就这么一条高级语言,高级语言叙述上也是老鼻子长 编完以后机器码长度20K,太恐怖,试想一下,我们做项目有多少时候程序有20K的,所以我决定自己尝试一下

写多字大家就不想看了,分个段

楼主:
怎么才能知道程序运行了呢,我决定搞一个秒表,用2只发光二极管的闪烁来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到了我们这把年纪,要从头开始,其实挺难,好在ZENYIN 51单片机水平非常非常强,而且自己一直在设计单片机,会用单片机还要理解取指译码操作一套东西,所以学起CM3内核还蛮快,也没感觉CM3内核有太多的过人之处,觉得自己也想得到,比方说哈弗结构和普林斯结构各有优点,在CM3中把二者都用上了,还有流水线取值,取值可以进行简单的线性处理,还有CM3本身不完全是一个CPU 人家还有CTC 滴答时钟和NVIC中断向量控制器的。

再分个段接到说:

网友A:
插眼,顺便占楼

楼主:
一个值得点赞的是CM3把地址统一编址,内部含有多条总线,总线之间可以交叉,这样做起来,就具有哈弗和普林斯结构共同的优点,既解决数据吞吐的瓶颈和难以形成病毒,又具有统一编址这种存储器规划的仿真灵活性,而且最值得点赞是,CM3给存储器管理画出了粗的轮廓,在配上滴答时钟,这样就特别适合灌入操作系统,在不同生产厂家的芯片间程序移植。还有就是中断加速是做的最好的,特别是“迟来”和“尾连”做的非常好,这需要硬件配合软件才能支撑, 其中EXC_RETURN对应一个极限的高位地址,想比这里应该是一个固件,利用统一固件来处理中断退出的事情比较好办!比方说,“尾联”最好用软件实现-----51单片机也可以用软件实现“尾联”,但要“迟来”软件就很难实现,硬件层面上我认为它用得是优先编码器。

楼主:
指令上其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基本就是无累加器瓶颈的51单片机指令扩展,反减法和反序指令是亮点,乘加和除法指令很强大,而且是指令速度还很快,在一个优点是标志位可由用户来决定要不要输出,AVR单片机就特别繁,这一点偷师了PIC单片机,又有51那种只有运算指令才改变标志的简捷,更牛的和51单片机一样更强大的位带操作,不过满腐败的。连接寄存器LR的存在,所以中断和子程序就全部纳入到跳转里解决了,对于具有流水线的MCU而言,跳转是一个永远的疼,因为跳转意味着指令队列中预取值将失效,CM3加了预测,那么我们编程序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预测默认是要跳转。所以要把我们的核心处理块配置在要跳转的地方,这样让“预测总是正确的”。遗憾的是51这样指令DJNZ CJNE 指令没有了,AVR作为精简指令集都有跳转流水线请款的尴尬,但AVR发明了跳步这个不错,能缓解跳转都不快的缺憾。

楼主:
在取值的同时对数据进行线性预加工,+-移位特别值得点赞!但要说用一个硬件工程师去做,就不会如此破费,比方说32位寄存器只用1位,其它全是空白,对于硬件工程师而言,心颠颠都会疼
大概就想到这么多。

楼主:
大家知道CM3只是内核,对于内核而言程序只限于在寄存器里面操作,所以学完以后ZENYIN开始编程和软仿真,目标是熟悉指令系统和特别是汇编语法,和51的区别是,标号要定格写,且不要冒号,而且16进制数要用0X.....表示,语法习惯上还是“主谓宾”--指令目的操作数,德州的430比较别扭 是主宾谓---命令,操作数,地址------ZENYIN分析,德州的430单片机为什么这样,因为德州430是寄存器指令精简,其他指令是复杂指令集,430估计内部没有流水线,所以只能把操作数提前,但430却把跳转指令做得很快,但中断做的非常慢,以笔者角度看 德州430出自电子硬件工程师之手,能省则省,省下来的一心一意做低功耗。这点PIC单片机更是,而AVR单片机更像一个标准规矩严谨的工程师有板有眼的在设计,严谨又余,灵活性不足。

楼主:
走完这一步,就进入STM32F4芯片层了,要学汇编语言其实满麻烦的,本来就人少,而且所有网上提供例程,拷贝下来都无法通过编译,原因都有语法错误,还有一个原因,有两种开发平台,二者也不能互相拷贝,所有ZINYIN又进行了一次长征,一点点摸索,最终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像51单片机编程一样,开篇就编指令,什么伪指令什么编译说明,什么定义全部不要,搞了半个多月,竟然被我误打误撞搞定了,我写了一个典型例程发表在STM那个论坛上,还给出一个电子钟的演示程序,非常的精炼,程序非常少,比51单片机一个初始化程序都还要少,当电子钟闪烁起来时候,这月球上的一小步就是今后ZENYIN人生的一大步,我希望再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将STM32所有驱动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制完,加上说明,构成一本书,对自己只需要裁减就可以完成项目编程,对大家我希望他就是一本最全使用手册,乐观估计其程序总量不会超过4K-----对应指令条数1000条,用C语言编程真是太费代码和时间和空间了。

友情建议,这个路走得不好玩,换条路吧,哈哈

楼主:
车来接了了,周一见!

网友B:
书多少钱,有几册? 我预订一套。我喜欢汇编

网友C:
汇编也写过十多万行。

网友D:
然而 STM32F4  是 CM4内核

网友E:
如果是我.肯定会改 c 语言,编译器没那么傻,一条指令20k....
肯定是错误的加入了初始化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肯定会改 c 语言,编译器没那么傻,一条指令20k....
肯定是错误的加入了初始化文件 ...

keil里面用错了哪个初始化文件能把hex弄到2k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然而 STM32F4  是 CM4内核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keil里面用错了哪个初始化文件能把hex弄到2k以上?

那他在骗人?难道是加入了库文件,还关闭优化?

网友H:
可以把几百K的程序缩减到那么小?
不会用汇编,瞅瞅如何实现的

网友I:
天天写脚本的飘过

楼主:
ZENYIN喜欢开门见山,什么头文件,什么包含文件什么标准配置文件,什么隐射文件,什么启动程序,统统在ZENYIN这种搞汇编人眼里都是垃圾,最好的启动,就是无启动,最好初始化就是无初始化,最好最可靠的最安全的电子元件,就是没有元件,这是电子行业最经典的广告语

楼主: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程序开篇伪指令就这么一条,告诉编译程序,这是只读的程序代码
                             ;指令和伪指令不能顶格 顶格则表示标号 ,标号后面不能加冒号 空格就行了,不要受51单片机影响

                                DCD     0x20000400        ;堆栈顶
                                DCD     START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ENTRY    ;这个伪指令告诉编译器这是程序入口
;****************************程序入口*************************************
START                NOP
                         NOP
;*******************************************外设复位和初始化时钟**************************************

                                MOV R3,#0X3800
                                MOVT R3,#0X4002   ;RCC首地址
                                LDR R4,[R3,#0X24]
                                ORR R4,#0X01       ;将PA的时钟打开
                                STR R4,[R3,#0X30]  ;写回去就打开了PA的时钟

;***************************************GPIO操作********************************************
                                MOV R3,#0X0000
                                MOVT R3,#0X4002   ;GPIOA首地址
                                MOV R4,#0XFFFF      ;(R4)=0XFFFF ,GPIO输出最好为高和51单片机一样
                                STR R4,[R3,#0X14]
                                LDR R4,[R3]               ;把PA口的输出模式寄存器的值读回来,其中PA15PA14PA13是专用链接JTAG,不能修改
                                ORR R4,#0X00005000    ;将PA7和PA6修改成输出模式,默认为输入模式
                                STR R4,[R3]                  ;回写回去
                                LDR R4,[R3,#0X04]
                                ORR R4,#0X000000C0     ;把PA7PA6写成开漏模式
                                STR R4,[R3,#0X04]       ;写回去
                                MOV R4,#0X0040
                                MOVT R4,#0X0080     ;采用位操作方式控制PA7和PA6 其中一个复位一个置位
                                STR R4,[R3,#0X18]   ;至此两只发光二极管开始一只亮一只灭
                                MOV R5,#0X00C000C0    ;R5对这两位进行异或运算,这里相当于取反

YS                         MOV R2,#0X00200000   ;软件延时0X00200000个脉冲  软件延时
LJ                          SUBS R2,#0X01             ;减1不为零继续减---连续减
                             BNE LJ                           ;此三条指令相当于51单片机 DJNZ
                             EOR R4,R5        ;将输出每次定时到取反
                            STR R4,[R3,#0X18] ;将取反后的输出状态以位操作方式输出去
                            B YS                 ;重新赋值再次定时循环

;************************************以下是Cortex-M4F的内部中断服务程序**********************
NMI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HardFault_Handler          NOP
                                   NOP
                                   NOP
                                   LDR R3,[SP,#28]
                                   ADD R3,#0X01000000
                                   STR R3,[SP,#28]
                                    NOP
                                    NOP
                                    NOP
                                   BX LR

MemManage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BusFault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UsageFault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SVC_Handler        NOP      ;软中断读取参数,主要是由用户特权模式改变为线程访问
                         NOP
                        PUSH {R0-R12,LR}    ;浏览一下堆栈是怎么压栈
                        NOP
                        MOV R14,#0XFE00FE00
                        POP {R0-R12,LR}
                        NOP
                        NOP
                        LDRB R3,[SP,#24]
                      TST LR,#0X00000004
                      BEQ DSVCS
                      MRS R3,PSP
                      LDRB R3,[R3,#24]
DSVCS                  NOP
                     NOP
                     LDRB R3,[R3,#-2]
                    NOP
                   NOP
                   BX LR
DebugMon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PendSV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SysTick_Handler    NOP       ;滴答时钟中断
                          NOP
                          NOP
                          NOP
                         MOV R3,#0XE000E000
                         LDR R3,[R3,#0X10]
                         BX LR
;***********************************************下面是程序结尾***************************
                         NOP   ;这个NOP非常重要,当指令不能四字节对齐,而是半字对齐时就加一个NOP 否则就删除NOP,汇编将无告警
                         END    ;END伪指令告诉编译器程序结束

;上面的程序时一个非常简单的电子秒表,PA7和PA6在一秒内交替闪烁,月球上一小步,地球上一大步,当然ZENYIN同志学习51单片机,我只编写的两条程序:ORG 0000
                              MOV 90H,#55H  ;90H 为P1 口 机器码 759055
                              INC 87H            ;87H PCON    机器码 0587
                              ;这个程序就是P1口配成01010101的交替,然后单片机死机
                               ;在80年末,开放器特别是仿真器非常贵,对一个月收入12块战士,到死都凑不够1280块,那时1280块相当于今天相当今天25万块,ZENYIN用手工汇编,用手工把程序写到E2ROM中-----我买不起紫外光擦除器,可我首开用E2PROM,大家那时7HLS373作锁存器,ZENYIN 用74HC374其实ZENYIN以出手,已经是顶级51单片机高手,74HC374口线是按循序排列的,而且速度比74LS373更快,功耗更低。程序写进去后,我用老式指针模拟万用表测了P口,但测到第一个0,我已经感觉我成功了,再继续,完全正确,ZENYIN当时就说了一句,只要51受ZENYIN ,ZENYIN可以横扫全国了!!谁的51单片机不错,给ZENYIN较量一下,ZENYIN在这里向全国同胞发出挑战,比尔盖兹自称在BASIC语言上他可以挑战全世界,ZENYIN很谦逊,俺们低调点,在51单片机汇编语言上ZENYIN挑战一下全中国,外语不行,外语行的,我就谦虚一点,也挑战全地球!!孩子们见过这么虚怀坦荡豪放的老爷子吗?

楼主: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然21IC的@小奇叔叔还好嘛?@双龙老耿叔安好,周那工还在为民族的电子工业立大功,老古不要作古就!!看那老古得古子,下面是坟墓上面是十字架,20年后,国家经济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现在是新三高,不是昔日的水平高手段高所以打工收入高,俱往矣!!多情笑我等一帮老东西,白了少年头,还老夫聊发少年狂!!

楼主: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程序开篇伪指令就这么一条,告诉编译程序,这是只读的程序代码
                             ;指令和伪指令不能顶格 顶格则表示标号 ,标号后面不能加冒号 空格就行了,不要受51单片机影响

                                DCD     0x20000400        ;堆栈顶
                                DCD     START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ENTRY    ;这个伪指令告诉编译器这是程序入口
;****************************程序入口*************************************
START                NOP
                         ;下面就是大家跑马射箭,扬名立万的时空,径情直遂地谱写我们的心曲吧
                         ;音乐起,千年走一回,可靠悬第一,效率嵌伯仲
                          ;音乐起 ,亲爱的,你慢慢飞,ZINYIN带你去看小溪水。。。。一但技术并艺术一色,落霞与孤鹜就齐飞了
                           ;音乐起:老子老子。。。。。好想再活500年!!!!

;************************************以下是Cortex-M4F的内部中断服务程序**********************
NMI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HardFault_Handler          NOP
                                   NOP
                                   NOP
                                   LDR R3,[SP,#28]
                                   ADD R3,#0X01000000
                                   STR R3,[SP,#28]
                                    NOP
                                    NOP
                                    NOP
                                   BX LR

MemManage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BusFault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UsageFault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SVC_Handler        NOP      ;软中断读取参数,主要是由用户特权模式改变为线程访问
                         NOP
                        PUSH {R0-R12,LR}    ;浏览一下堆栈是怎么压栈
                        NOP
                        MOV R14,#0XFE00FE00
                        POP {R0-R12,LR}
                        NOP
                        NOP
                        LDRB R3,[SP,#24]
                      TST LR,#0X00000004
                      BEQ DSVCS
                      MRS R3,PSP
                      LDRB R3,[R3,#24]
DSVCS                  NOP
                     NOP
                     LDRB R3,[R3,#-2]
                    NOP
                   NOP
                   BX LR
DebugMon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PendSV_Handler     NOP
                           NOP
                           NOP
                           NOP
                           BX LR
SysTick_Handler    NOP       ;滴答时钟中断
                          NOP
                          NOP
                          NOP
                         MOV R3,#0XE000E000
                         LDR R3,[R3,#0X10]
                         BX LR
;***********************************************下面是程序结尾***************************
                         NOP   ;这个NOP非常重要,当指令不能四字节对齐,而是半字对齐时就加一个NOP 否则就删除NOP,汇编将无告警
                                   ;变态的人永远变态,要完美到一个善意提醒都觉得烦!
                         END    ;END伪指令告诉编译器程序结束

楼主:
那个南通江苏佬,STC的女兆,姚老板,这厮是个偏狭的爱国者,典型的偏执狂,STC这单片机非常好,51单片机最大三个缺点,抗干扰能力弱,速度慢,功耗高,这三致命,在女兆们的打拼下,都死啦死啦了,ZENYIN在发挥一下,什么5000V抗静电,算什么毛啊,简单处理一下10万V轻松,到底是50万伏还是100万伏呢,ZENYIN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的试验设备,已经到包线上了!!感谢宏精!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不过这厮压力大,心总是不平,总是风扯扯的,脾气还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也写过十多万行。

刘黄叔,以前和ZENYIN,有个交集,兄弟你过得好吗?至少10年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而 STM32F4  是 CM4内核

指令系统学习用CM3,芯片用CM4 没办法,音乐撇。就英语学不好,其中ZENYIN文理工通吃的主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肯定会改 c 语言,编译器没那么傻,一条指令20k....
肯定是错误的加入了初始化文件 ...

还是我们主流工程师干的事,我问他写了多少程序,他说有200多K,当场把我吓摊了,我一生写的程序都没20K,做一般项目,程序都不会超过1K,通常都在256~512个字节之间。不光是程序精炼,主要是我特别注重按51单片机特点,先构思软件,在去设计硬件,不是以硬件编软件,而是以软件去编制硬件。

楼主:
我为什么讨厌高级语言,第一好端端的内部最高效寄存器不让用,第二,开头一大堆定义,指令表达式还长,整了半天程序还没进入MAIN ,有这个时间去敲键盘,我程序都编完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会追踪每一条指令的运行机制和相应的实现硬件,我觉得是老东西我自己在设计芯片和规划架构,我希望这条指令是按我的构想取值译码运算回写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在优化自己的程序,当我的想法和设计者想法一致时,我们记牢了,达到长相知,勿相疑,信任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类似豢养般的依恋。这就叫天人合一。

网友J:
汇编虽然精简,但是复杂的应用层,若用汇编,你懂的
编写和维护都是的巨大的工作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那他在骗人?难道是加入了库文件,还关闭优化?

楼主是老家伙,估计和hotpower一个年代的人物,印象中起码十年前就在论坛活跃了,十年前就是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老家伙,估计和hotpower一个年代的人物,印象中起码十年前就在论坛活跃了,十年前就是高手 ...

好像是keil的所有库里面,启动相关的都没有这么大的。
不是论年龄来评价的。这几行汇编代码我也都看的懂。
只是为了汇编,把C的缺点给夸大了近百倍,看不下去了。
8051是有很多他的优点,汇编也有很多汇编的好处。但是如果C和汇编比,缺点比优点多,怎么会现在这么多人都在用?
不说别的,就汇编函数内的变量的地址分配,手工分都能把人累死,要根据调用关系去分析此空间在此函数运行的时候是否可以用(假设8051和PIC等指针较少的CPU)。读书的时候也在8051上做过8k的2+1的非标汇编浮点库,自认汇编不会差。我本科的毕业设计用当时刚出来的PIC16F873,全部用汇编做的,flash和ram都用了90%左右了。耗时两三个月。后来花了两天,用C重做了一遍,CCS info公司的c编译器,发现flash只和RAM都比我的要小不少。生成反编译逐句分析,发现各种内联、子代码段复用、jmp $+1代替两个nop  ... ...
编译器唯一不能优化的,是它的调用规则。而楼主写程序,变量少了可以逐个初始化而不需要初始化数组;函数调用传递参数的寄存器可以没有规矩。但是这个规矩是架构的基础,是扩展的基础。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keil的所有库里面,启动相关的都没有这么大的。
不是论年龄来评价的。这几行汇编代码我也都看的懂 ...

没必要这么死板啦,楼主还是讲了一些精华的东西的,起码我就从未那么深究过,还有楼主专注钻研的态度值得当前很多人学习,当然这里面很多论述存在个人喜好和历史原因,楼主做技术的年龄也许比相当一部分人年纪都大,你认为是糟粕的,可以舍弃嘛,吸收精华即可

有人做一碗米饭做一辈子的,我相信99.9999%的人都不会愿意在做一碗米饭上下这么大精力,但你不能说那个做米饭的不是高手,只是非主流而已,楼主也只是把自己的想法或者一部分个人喜好表现出来而已,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这是肯定的

网友L:
汇编绝对是基础的基础,这个永恒政治正确,
但重汇编不等于唯汇编,
重C唯C都不对。
写过大的系统都知道什么感觉的,移植性,标准化,模块化,灵活变身的精妙之处,多历练你就知道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keil的所有库里面,启动相关的都没有这么大的。
不是论年龄来评价的。这几行汇编代码我也都看的懂 ...

这个是楼主的行文技巧,快速抓住读者注意力的方法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把矛盾用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是艺术创作的技巧

不过技术类**不建议这样行文
实事求是,数据说话才是正道

网友N(2018-05-05):
如何搞定这条警告: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InRoot$$S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