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输出,这是什么外设呢?

楼主(2016-10-22):
我看有的板子上有电流环输出的功能,这是什么外设呢

网友A:
4-20ma是如何传输信号的呢,有点糊涂

网友B:
电流环应该指的是输出电流的吧

网友C:
4~20mA电流环(current loop)是一种模拟通信方式,与各种现代数字通信方式相比,它不需要复杂的编码、解码工作,通信方式简单;由于电流环与生俱来的抗干扰能力,在噪声环境复杂的工业现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同时,4~20mA电流环通信又有比较可靠的故障诊断功能。所以,设计人员认为,这种通信和控制方式还会继续使用很多年。

网友D:
电流环指的是电流反馈系统. 一般指的是将输出电流采用正反馈或负反馈的方式接入处理环节的方法,主要为了通过提高电流的稳定性能来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E:
4~20mA电流环的零电平信号采用4mA大小的电流表示,满量程采用20mA电流表示,因此得名“4mA-20mA电流环(current loop)”。4mA以下的电流输出用来进行故障诊断功能,20mA以上电流被认为是超量程输出。

网友F:
一般我们说的电流环输出,是指4-20ma的输出

网友G:
在工业现场,用一个仪表放大器来完成信号的调理并进行长线传输,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线会受到噪声的干扰;第二,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压降;第三,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

网友H:
4-20ma随着电流大小的不同,可以表示不同的状态,有14种状态可以表示的。

网友I: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避开相关噪声的影响,我们用电流来传输信号,因为电流对噪声并不敏感。4~20mA的电流环便是用4mA表示零信号,用20mA表示信号的满刻度,而低于4mA高于20mA的信号用于各种故障的报警。

网友J:
学习了,原来4-20ma有着这样的作用了

网友K:
电流环 是电机控制中 控制电机力矩的东西吧?

网友K:
当PID控制中,需要高转速,但是 又需要电机保持一定的转矩 就需要引入电流环的概念。

网友K:
有串级PID的控制模型中,有电流环,位置环,速度环……

你玩过四轴 就明白了,。

网友L:
4~20mA 产品的典型应用是传感和测量应用。在工业现场有许多种类的传感器可以被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C:
4~20mA电流环(current loop)是一种模拟通信方式,与各种现代数字通信方式相比,它不需要复杂的编码、解码工 ...

原来是一种传输信号的方式,以4-20ma的逻辑形式传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