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在proteus找不到那个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6-10-22):
在proteus找不到那个元件怎么办??求帮忙!!

网友A:
那就自己画封装画原理图呗

网友B:
是的,由于很多元器件都找不到,在实际操作中都是自己画封装及原理图。

网友C:
可以在网上下库导入也可以的。

网友D:
可以自己画,可以从网上下载。还有些元件库里有,但是名字不一样,这个要多百度。

网友E:
如果你有能力,那就自已做库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就自己画封装画原理图呗

能发个教程来看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