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华大伺服电机不能快速停止

楼主(2016-10-22):
请教各位大神,项目中用到了华大的伺服电机。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电机的停止过程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减速的过程。项目需要电机在停止过程中应该是快速停止的。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神仙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本人在电机方面是一个新手,之前根本没用过伺服电机,所以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特来此请教各位大神。
之前利用EN端子,可以实现快速停止,但是电机接收到的波数就不正常。现在去掉EN端子,电机接收正常了,但是却不能快速停止。
下面的图片就是相应的伺服驱动器,请各位指教!

楼主:
对于CN3,我们在使用中只用到了通道1和2的脉冲与方向端子,其他端子都没有使用。不知道这样的接线是否正确,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 牌子没用过,不过一般的伺服是可以设减速时间,积分增益和速度增益,有的还有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