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的版本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楼主(2016-10-22):
关于程序的版本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版本控制是什么东西呢?没有搞过

网友B:
如果你是一个人单干,而且从来不想着让代码回到N久以前的状态,那你可以不用这个东西了。

网友C:
假如你想要找回以前的软件版本怎么办呢?

网友D:
最近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手头这个项目的版本太乱了,光各种版本的备份就上G 了,而且还不好寻找的。

网友E:
常用版本控制软件有以下几个:svn, git, mercurial, vss

网友F:
我见好多软件都是要服务器的,适合公司用的,有没有适合个人用的呢

网友G:
Git 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用以有效、高速的处理从很小到非常大的项目版本管理

网友H:
分布式和集中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开发者可以本地提交。每个开发者机器上都有一个服务器的数据库
经典的Git开发过程:

1:从服务器上克隆数据库(包括代码和版本信息)到单机上。

2:在自己的机器上创建分支,修改代码。

3:在单机上自己创建的分支上提交代码。

4:在单机上合并分支。

5:新建一个分支,把服务器上最新版的代码fetch下来,然后跟自己的主分支合并。

6:生成补丁(patch),把补丁发送给主开发者。

7:看主开发者的反馈,如果主开发者发现两个一般开发者之间有冲突(他们之间可以合作解决的冲突),就会要求他们先解决冲突,然后再由其中一个人提交。如果主开发者可以自己解决,或者没有冲突,就通过。

8:一般开发者之间解决冲突的方法,开发者之间可以使用pull 命令解决冲突,解决完冲突之后再向主开发者提交补丁。

网友I:
subversion (简称svn) 是近年来崛起的版本管理软件,是cvs的接班人。目前,绝大多数开源软件都使用svn作为代码版本管理软件。

Subversion将文件存放在中心版本库里。这个版本库很像一个普通的文件服务器,不同的是,它可以记录每一次文件和目录的修改情况。这样就可以籍此将数据恢复到以前的版本,并可以查看数据的更改细节。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将版本控制系统当作一种神奇的“时间机器”。

经典的工作流程:

1、从服务器下载项目组最新代码

2、进入自己的分支,进行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向服务器自己的分支提交一次代码。

3、下班时间快到了,把自己的分支合并到服务器主分支上,一天的工作完成,并反映给服务器。

版本控制软件提供完备的版本管理功能,用于存储、追踪目录(文件夹)和文件的修改历史,是软件开发者的必备工具,是软件公司的基础设施。版本控制软件的最高目标,是支持软件公司的配置管理活动,追踪多个版本的开发和维护活动,及时发布软件。

简单点说,你在开发过程中,会不断发现新需求,不断发现bug,如果不做控制,你的软件将永远不会发布,或今天一个版本,明天又是一个版本。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一个人单干,而且从来不想着让代码回到N久以前的状态,那你可以不用这个东西了。 ...

后来采用云笔记中的云协作解决了,小打小闹,确实也用不着那么高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