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论恒温控制 PID实际操作运用

楼主(2016-10-22):
用Z-N法整定 PID参数
        1. 准备一个足够短的采样周期让系统工作
        2. 仅加入比例控制环节,直到系统对输入的阶跃响应出现临界振荡, 记下这时的比例放大系数和临界振荡周期
        3. 在一定的控制度下通过公式计算得到PID控制器的参数

温度恒温控制 单独的用比例 能不能控制到出现稳态误差
        理论上 单独用比例可以调节出稳态误差的现象
        实际上 温度和测量器件有较大惯性或滞后,导致出现振荡甚至失稳 调不出稳态误差
                而通过 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 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所以, 针对温度控制:
                第一步: 用 比例和微分 控制器(实际输出要达到比例和微分控制效果)调节出稳态误差
                第二步: 用积分消除稳态误差
            那么,温度控制有较大惯性或滞后,没有使用微分的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
                        所以, 单独用 比例出现的稳态误差,实际中可以认为是 稳态振荡误差
                                        调节过程中,选择 最小的稳态振荡误差
                                        再通过微分, 调节出 最小的稳态误差消除振荡
        总结结论:
                0. 用比例控制器调节出 稳态振荡误差 (能确定最小稳态振荡误差,这步可以跳过)
                1. 用比例控制器调节出 最小稳态振荡误差
                2. 加上 微分控制器 消除振荡
                3. 加上 积分控制器 消除稳态误差
有什么实际想法的 欢迎讨论

网友A:
楼主,你的温控是通过可控硅控制发热丝进行控温?

网友B:
你的结论都有了还要讨论什么呢?

网友A:
楼主是把这个帖子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把这个帖子忘记了?

只知道是个加热器, 通电就加温

网友A:
你上面说的恒温控制是你做的?还是?

网友A:
我想问问楼主关于可控硅做温控开关时,PID与可控硅导通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楼主关于可控硅做温控开关时,PID与可控硅导通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 ...

加我 qq 583876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