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电源IC求教

楼主(2016-10-22):
这个标有W10E字样的IC是哪家的,是升压的吧?谢谢!

网友A:
三只脚,估计就一三级管或二极管之类

楼主:
不是三极管,可以确定是升压或稳压IC。用过类似的。但这个最合适。

网友B:
你电路要达到什么功能,把功能说出来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了,哪有最合适这个说法。

楼主:
别开玩笑了,板和电路都是我做的。只是这个升压IC是找来的。我已找到代品,封贴。

网友C:
南京微盟的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