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Ube(th)和Ube(max)?

楼主(2016-10-23):
规格书为何没有Ube(th)这一项?

还有随着ib的增加,有没有Ube(max)这值的?

网友A:
怎么觉得像是进一步退一步原地踏步。
手册没有,那就是没有,那就是没有用。
难道你需要?讲个充分理由,我告诉你。

网友B:
你提出的这两个值,应该是参考了MOS管的参数。
说一下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1.th是threshold的缩写,MOS管这个值可能是2V,但是你可以加4V也没有问题
npn就不行,一般导通电压是0.7V,你加1.7V试试,基极的电流肯定会爆棚。这个曲线是指数函数。
2.max对mos管来说,主要是防止GS击穿。看看mos的结构,GS间类似电容,电压高,电场大会击穿电介质。对npn来说,就是电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像是进一步退一步原地踏步。
手册没有,那就是没有,那就是没有用。
难道你需要?讲个充分理由,我 ...

就是看到mos管有这个参数,但是三极管没有,就觉得奇怪
三极管都是硅管,一般都是0.7v,所以就没有写出来?
有些限流开关就用到Ube(t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出的这两个值,应该是参考了MOS管的参数。
说一下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1.th是threshold的缩写,MOS管 ...
对npn来说,就是电流大些

那么到什么数值会烧坏呢?

网友C:
mos是压控的  三极管是流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到什么数值会烧坏呢?

我记得三级管写了电压的范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到什么数值会烧坏呢?

看看实际的电路,再看看数据手册,就会明白。
没有实践不好明白

楼主(2017-06-03):
引用 网友E:
看三极管datasheet,多数较大功率三极管会给出发射结最大电流,同时给出输入特性曲线。从输入特性曲线上 ...

老师请问这个是否就是"Ube(th)"呢? 怎么比普通的三极管大这么多
另外找不到你说的输入特性曲线

网友F:
理论书上,还真有Ubeth这个参数,而且还给个数值了!手册上曲线有了,自己定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请问这个是否就是"Ube(th)"呢? 怎么比普通的三极管大这么多
另外找不到你说的输入特性 ...

双极型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表示基极电压和基极电流之间关系)一般在手册中并不列入,因为没有什么用处,仅在教材中可以找到。
某些(很少见)管子手册中有基极电压-集电极电流曲线。因为集电极电流近似和基极电流成正比,所以这种曲线和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差不多。下图就是2SD1816的基极电压-集电极电流曲线。

图中可见,25摄氏度时,基极电压约0.6V时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集电极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请问这个是否就是"Ube(th)"呢? 怎么比普通的三极管大这么多
另外找不到你说的输入特性 ...

你的列表中,集电极电流达7A时基极电压不超过3V。这可能是达林顿管,否则不会这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请问这个是否就是"Ube(th)"呢? 怎么比普通的三极管大这么多
另外找不到你说的输入特性 ...

多数大功率三极管采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基极电压与集电极电流的关系,即基极电压和集电极饱和电流曲线。

此图即基极电压-集电极饱和电流曲线。图中注明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之比为5倍,因此把图中横轴标尺除以5,就是基极电流。该曲线横轴为电流,纵轴为基极电压。所以把曲线沿第一象限角平分线翻转,基极电压就到了横轴上。注意这只是曲线的一部分,接近于零部分没有画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的列表中,集电极电流达7A时基极电压不超过3V。这可能是达林顿管,否则不会这么大。 ...

hfe才几十,不是达林顿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hfe才几十,不是达林顿管。

查了一下,确实不是达林顿管,而是最早的外延法工艺三极管。这种管子体电阻比较大,现在早已不使用这种工艺了。

这是该管基极电压-集电极电流曲线。曲线上明显电阻成份很大,集电极电流不是指数律上升,电流达到一定值后近似直线上升,零下40度那条曲线甚至向下弯曲,所以基极电压才会那么大。

网友F:
惊闻外延工艺法生产三极管,"现在早已不用"该工艺,噩耗传来,立马上淘宝拍下了外延工艺三极管90系列,2N系列,8050/8550等各50支!防止厂家不生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惊闻外延工艺法生产三极管,"现在早已不用"该工艺,噩耗传来,立马上淘宝拍下了外延工艺三极管90系列,2N ...

这个,谁也比不过你。老的没有,可以用新的替换的会有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谁也比不过你。老的没有,可以用新的替换的会有吧?

你都没看懂我什么意思!

别说分立三极管了,即便是现代IC设计工艺,能离开外延工艺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都没看懂我什么意思!

别说分立三极管了,即便是现代IC设计工艺,能离开外延工艺吗?

我认为你说的三极管的工艺现在有新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你说的三极管的工艺现在有新的了。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不管你抛出什么判断,网友无法识别正误或者是合理性!
当然了,这样情况有个好处或者说是优点,就是论坛上一团和气!!!再也没有争论或争议!这也响应了习老大的号召:和谐涩会,和谐论坛!

网友I:
理论书上,还真有Ubeth这个参数,而且还给个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