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6-10-2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做一个小板子自己练习.我使用了隔离芯片 ADuM 1402.左边是单片机,右边是一个电磁阀驱动芯片.我板子上有2个地,一个是通用的GND,另一个就是电磁阀相关的地 valve_gnd.
我在顶层和底层都对GND网络和valve_GND网络铺铜,然后通过0 欧电阻把这2个地连接起来.
请问这样的处理有问题吗?

网友A:
都隔离了,就不要共地了

网友B(2016-12-01):
隔离之后就不需要共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