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连接不上ST单片机

楼主(2016-10-23):
大家好,请教一下:
我已经焊了3个板子了,jlink始终连不上单片机.我做了如下检查:
1),确保焊接没有短路;
2)确保SWDIO和SWCLK和单片机对应的脚连接正确;
3) 我测量单片机的电源引脚是3.3V的,复位引脚也是3.3V的.我使用SWD给板子供电的,也试过使用外部电源给板子供电.我AMS117的输出和SWD 的VDD连接在一起了.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4)测量boot0 引脚是0.boot1 没有接什么.

当前我板子上仅仅焊接了单片机,boot0 下拉到地,SWD接口.使用Jlink的SWD连接不上.
听别人说,晶振和复位电路以及boot引脚都不影响SWD,所以我第三块板子就没有焊接这些.
请大家给我一些建议吧.谢谢.

网友A:
复位最好焊上去,晶振可以不焊;

以前有板子可以连接成功的吗?
你确定板子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最好焊上去,晶振可以不焊;

以前有板子可以连接成功的吗?

前面2个板子,我以为焊坏了,今天在重新焊接一个.焊上还是连不上.
现在都有电了,并且SWDIO和SCLK都和芯片连上了,虚焊会在哪里?另外,问一下,ST的芯片在出厂时会不会锁住SWD接口啊?
我使用Jlink unlock时,Jlink一直闪烁红灯.并提示

网友B:
新的片子,都可以用SWD 找到的。。。最好能把你这板子的原理图和焊接的板子图片,发上来。。。这样大家帮好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C:
是啊 这个一定要有复位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