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信号接收问题HFBR2412

楼主(2016-10-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东西我觉得发的什么样的波形  什么样的协议   你就按照对应的去解
就没问题啊

楼主:
不便码,直接用串口9600波特率发送数据,串口再接收数据就可以吧,现在就是收到的数和发送的不一致,用的是手册上的电路75451直接驱的,没再用9013,是这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便码,直接用串口9600波特率发送数据,串口再接收数据就可以吧,现在就是收到的数和发送的不一致,用的是 ...

发的和收的不一样   那肯定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你选用的开关管开关频率能到多少啊
光传输肯定没有问题  不会影响速率

楼主:
就是按照手册上原理做的,没加驱动管子,看75451的驱动能力可以啊,好难啊,主要找不到问题的原因,没头绪

楼主:
顶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