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路PWM(ttl电平)如何转为相位错90度的正交信号?

楼主(2016-10-23):
各位大侠,一路PWM信号,比如10KHZ的高定电平,通过什么芯片或者方案可以实现2路正交信号的输出?不通过单片机电平,只通过外部电路的方案,谢谢,
  我使用MAX3045B及AM26Z31芯片后出来的是差分互补信号,不是相位错90度的正交信号。

网友A:
希望信号处理这块的高手解答

网友B:
PWM频率是恒定的,你延迟1/4周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是恒定的,你延迟1/4周期即可。

频率及方向都可以改变,比如驱动伺服驱动器用;现在没有办法,我使用双路PWM互相错90度来实现。

网友C:
用电路实现,还不如真的用单片机2路PWM来实现的简单。

网友D:
非要这样,弄个小单片机貌似最好。。3块钱,不必你上面用的芯片贵。。

网友E:
HC74方案会改变频率

楼主:
谢谢,您这个确实可以实现,如果我想改变Q及/Q的方向,得改变启动的高定电平状态吧,因为A与B两相,具体是A还是B相由设置启动时的高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HC74方案会改变频率

频率它是4分频的,看起来,但是我对我的应用我不担心,我大不了以4倍频的信号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電后的初始狀態,直接設定設置丶清除。
但要有方向性?莫非是鼠標的滾輪,那就需要用旋轉的編碼開關,它 ...

呵呵,不是了。是接伺服电机驱动器的正交驱动信号用的。目前我使用的是方向+脉冲;就是DIR=0或者1而脉冲使用普通的PWM来计数;如果使用这样的正交信号,则需要知道是A在前还是B在前,从而确定是正还是反转。谢谢您的回答,非常感谢您解决了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電后的初始狀態,直接設定設置丶清除。
但要有方向性?莫非是鼠標的滾輪,那就需要用旋轉的編碼開關,它 ...

再请教一个操作问题:我也使用LTSPICE做模拟仿真与高频仿真,但是每次出来的监视波形窗口的波形都是叠加的,您这个可以分窗口显示是如何调用的?谢谢!

楼主:
哦。OK,谢谢了...我还要对这个软件加以熟悉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