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PCB线宽与电流关系

楼主(2016-10-23):
PCB线宽与电流关系

一、计算方法如下:

    先计算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PCB厂家)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 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15~25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

I=KT0.44A0.75    (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铜的熔点是1060℃)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MIL(不是毫米mm,注意是square mil.)I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mp)一般 10mil=0.010inch=0.254可为  1A,250MIL=6.35mm, 为 8.3A

二、数据:

     PCB载流能力的计算一直缺乏权威的技术方法、公式,经验丰富CAD工程师依靠个人经验能作出较准确的判断。但是对于CAD新手,不可谓遇上一道难题。

     PCB的载流能力取决与以下因素:线宽、线厚(铜箔厚度)、容许温升。大家都知道,PCB走线越宽,载流能力越大。在此,请告诉我:假设在同等条件下,10MIL的走线能承受1A,那么50MIL的走线能承受多大电流,是5A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请看以下来自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

线宽的单位是:Inch (inch 英寸=25.4 millimetres 毫米)1 oz.铜=35微米厚,2 oz.=70微米厚, 1 OZ   =0.035mm 1mil.=10-3inch.

Trace Carrying Capacity

per mil std 275

三,实验:

    实验中还得考虑导线长度所产生的线电阻所引起的压降。工艺焊所上的锡只是为了增大电流容量,但很难控制锡的体积。1 OZ铜,1mm宽,一般作 1 - 3 A电流计,具体看你的线长、对压降要求。

    最大电流值应该是指在温升限制下的最大允许值,熔断值是温升到达铜的熔点的那个值。Eg. 50mil 1oz 温升1060度(即铜熔点),电流是22.8A。

楼主:
顺便说个小技巧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 斜线快捷键

Ctrl+Shift+Space

网友A:
一般都是小电流,大电流的话,也是按照经验值来取的。

网友B:
通过的电流跟线宽是成正比的,根据楼上提供的关系式就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线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小电流,大电流的话,也是按照经验值来取的。

大点流都要留出一定的裕量,
必要的时候要开窗镀锡。

网友B:
线宽与电流是成正比的,但是也不是越宽越好的。

网友C:
这个在设计PCB的时候注意线宽的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设计PCB的时候注意线宽的设计的

尽量按要求来,排除安全隐患,
必要的时候可以开窗

网友D:
在设计PCB的时候注意线宽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