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贴片电阻的封装、功率

楼主(2016-10-23):
封装
功率
1/20w1/16w1/10w1/8w1/4w1/3w1/2w3/4w1w

常规贴片电阻(部分)
常规的贴片电阻的标准封装及额定功率如下表:
英制(mil) 公制(mm) 额定功率(W)@ 70°C
0201 0603 1/20
0402 1005 1/16
0603 1608 1/10
0805 2012 1/8
1206 3216 1/4
1210 3225 1/3
1812 4832 1/2
2010 5025 3/4
2512 6432 1
国内贴片电阻的命名方法:
1、5%精度的命名:RS-05K102JT
2、1%精度的命名:RS-05K1002FT
R -表示电阻
S -表示功率0402是1/16W、0603是1/10W、0805是1/8W、1206是1/4W、 1210是1/3W、1812是1/2W、2010是3/4W、2512是1W。
05 -表示尺寸(英寸):02表示0402、03表示0603、05表示0805、06表示1206、1210表示1210、1812表示1812、10表示1210、12表示2512。
K -表示温度系数为100PPM,
102-5%精度阻值表示法: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有多少个零,基本单位是Ω,102=10000Ω=1KΩ。1002是1%阻值表示法:前三位表示有效数字,第四位表示有多少个零,基本单位是Ω,1002=100000Ω=10KΩ。
J -表示精度为5%、F-表示精度为1%。
T -表示编带包装
碳膜电阻器封装功率和尺寸
碳膜电阻器简述
碳膜电阻器是膜式电阻器(Film Resistors)中的一种。它是采用高温真空镀膜技术将碳紧密附在瓷棒表面形成碳膜,然后加适当接头切割,并在其表面涂上环氧树脂密封保护而成的。由于它是引线式电阻,方便手工安装及维修,而且也是引线电阻中价格最便宜的,如今多用在一些如电源、适配器之类低价值的低端产品或早期设计的产品中。
碳膜电阻器特性
工作温度范围:-55℃~+155℃
精度:2% 5%
阻值范围:1Ω~10MΩ
标称阻值:E-96
极限电压高
极好的长期稳定性
价格低
包装方式有带装、散装
工作温度范围:-55℃~+155℃
精度:2% 5%
阻值范围:1Ω~10MΩ
标称阻值:E-96
极限电压高
极好的长期稳定性
价格低
包装方式有带装、散装
碳膜电阻器功率和尺寸

单位:mm(毫米)
功率LФDHФd
1/6W3.4±0.31.9±0.228±2.00.5±0.05
1/4W6.3±0.52.4±0.228±2.00.6±0.05
1/2W9.0±0.53.3±0.326±2.00.6±0.05
1W11.5±14.5±0.535±2.00.8±0.05
2W15.5±15.0±0.533±2.00.8±0.05

网友A:
2W的封装是什么呢,贴片还有2W封装的吗?

网友B:
功率跟封装有一定的关系的,但不是绝对的,这个还跟选用的材料相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W的封装是什么呢,贴片还有2W封装的吗?

有啊,还有更大的呢!
镀膜的或者线绕电阻,
通常阻值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跟封装有一定的关系的,但不是绝对的,这个还跟选用的材料相关系的。 ...

恩,合理选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