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OTL、OCL、BTL的区别

楼主:
1.OTL(Output Transformer Less)电路,称为无输出变压器功放电路。最大输出电压的振幅为 电源电压的一半,即1/2 VCC,额定输出功率约为 /(8RL)。

2.
OCL(Output Condensert Less)电路,称为无输出电容功放电路,是在OTL电路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OCL电路的主要特点有: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输出端直流电位为零;由于没有输 出电容,低频特性很好;扬声器一端接地,一端直接与放大器输出端连接,因此须设置保护 电路;具有恒压输出特性;允许选择4Ω、8Ω或16Ω负载;最大输出电压振幅为正负电源值 ,额定输出功率约为 /(2RL)。需要指出,若正负电源值取OTL电路单电源值的一半,则两种 电路的额定输出功率相同,都是 /(8RL)。
3.BTL
:OCL和OTL两种功放电路的效率很高,但是他们的缺点就是电源的利用率都不高,其主要 原因是在输入正弦信号时,在每半个信号周期中,电路只有一个晶体管和一个电源在工作。 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也就是在较低电源电压的作用下,使负载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一 般采用平衡式无输出变压器电路,又称为BTL电路。

网友A(2016-10-23):
三个名词,一个也没有听说过,汗

网友B:
能够有具体应用的对照说明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名词,一个也没有听说过,汗

好吧,其实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有具体应用的对照说明就更好了。

用太少,实例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