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电感啸叫

楼主(2016-10-23):
电感啸叫:
基本理念是听觉范围内的谐波才会被听到.但是一般开关电源开关频率只要不在20K范围内,其谐波含量均不会引起较大噪声.但是这个理论是基于开关电源开关频率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所以说,如果开关电源占空比不稳定,其产生的谐波就有可能在20K之内并且幅度较大,这样就能引起听觉效应.
    解决方法有两个:一、从根本解决,占空比的不稳定一般是控制环路的小信号被噪声干扰.DC/DC的占空比需要调节到很稳定;二、如果是电感响,也有可能是磁芯的磁滞伸缩引起的.可对电感浸胶.

网友A:
DC-DC电路电感啸叫
1)负载电流过大
2)过压保护
解决方法:降低负载电流或更换功率稍微大些的DC-DC。从根本解决占空比的不稳定一般是控制环路的小信号被噪声干扰,DC/DC 的占空比需要调节到很稳定。

网友B:
电感啸叫一般是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调整下电感的大小就好啦。

网友C:
电感叫,一般是容量不够了,换个大电感就好了。但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叫,一般是容量不够了,换个大电感就好了。但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

有时候是共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