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关于STM32Cube的几个常见问题

楼主(2016-10-23):
一、STM32cube固件库的许可方案是怎样的?
答:STM32Cube库主要由STM32 HAL和MiddleWare以及其它应用例程组成。
STM32Cube库的HAL驱动是基于一个非限制性的BSD许可协议而发布的开源代码。ST公司提供的中间件(USB 主机/设备库,STemWin)协议栈只要你应用在ST公司的MCU 芯片上即被许可,并可以反复使用。至于其它著名的开源解决方案商的中间件(FreeRTOS,FatFs,LwIP和polarssl)协议栈都具有友好的用户许可条款。对于更多的细节,可查阅各中间件的许可协议。

二、STM32cube固件库支持哪些开发学习板?
答:STM32Cube库支持的STM32的开发板可就多了。以STM32CubeF4固件包为例,它目前支持的开发板有:
STM324x9I_EVAL,STM324xG_EVAL, STM32446E_EVAL, STM32F4-Discovery, STM32F401-Discovery,STM32F429I-Discovery, STM32F4xx-Nucleo, STM32469I_EVAL STM32469I-Discovery,STM32F446E-Nucleo, STM32F410xx-Nucleo, STM32F429ZI-Nucleo, STM32F446ZE-Nucleo,STM32F411E-Discovery。
很多了吧,不排除还有后续其它的开发板面市,敬请关注。

三、STM32CUBE固件包跟之前ST的标准外设库还有什么关联吗?
答:准确地说,STM32Cube 库就是用来取代之前的标准外设库的。 相比标准外设库,STM32Cube HAL库表现出更高的抽象整合水平,HAL API集中关注各外设的公共函数功能,这样便于定义一套通用的用户友好的API函数接口,从而可以轻松实现从一个STM32产品移植到另一个不同的STM32系列产品。
当然,现有的标准外设库仍会得到支持,不过,不建议利用它着手新的设计开发了。

四、STM32Cube HAL库可以使用中断或DMA吗?
答:是的。HAL层支持三种 API编程模型:轮询、中断和DMA(带或不带中断的产生)。

五、有基于相关开发工具链的工程例程吗?
答:有的。stm32cube各系列固件包提供了丰富的应用例程。他们都是配合诸如IAR,Keil和GCC编译工具且预先配置好了的工程项目。

网友A:
我有个问题,stm32cubemx如何生成基于嵌入式软件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stm32cubemx如何生成基于嵌入式软件的代码?

stm32cubemx内联STM32微控制器的相关数据信息,包括他们的外设和应用软件。

网友C:
是的,这使得该工具可以向用户提供图形化的界面并可以生成基于用户配置的.C/.H源文件。

网友D:
各系列的stm32cube固件包自带一个具有更新功能的实用程序stm32cubeupdater,用户可以配置为自动或按需对固件包做更新检查(新版本或补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mx内联STM32微控制器的相关数据信息,包括他们的外设和应用软件。

好的,stm32cubemx内联这个知道了,多谢

楼主:
stm32cubeupdater是与stm32cubemx工具集成在一起的吧。

网友E:
STM32Cube库支持的STM32的开发板确实非常的多。

网友F:
开发学习板太多了,都不知道选择哪款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