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加外围直接驱动

楼主(2016-10-23):
SH79F166A的LED驱动器能否不加外围直接驱动4位一体数码管吗?

网友A:
需在com口增加三極管來驅動

网友B:
不需要三极管的,我直接166A驱动6位1.2英寸数码管,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9F166A和79F1621实际是一个芯片,但是通过内部配置做成2个不一样的芯片,其中166A被屏蔽了大电流的LED驱动

网友D:
,仅仅保留了小电流驱动,导致无法驱动大电流工作的数码管。

网友E:
这个屏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