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二极管全波整流

楼主(2016-10-23):
单二极管能否实现全波整流?仅允许用电阻搭建电路。纯娱乐。

楼主:
老T叔的资料海量,没想到这样的电路也被收集!
此电路多出了运放。

网友A:
T工真神人也

楼主:
果真是你想到那个2倍频电路。上电路的缺点是两个半波稍有宽窄。
电路的优点是简单,但是流经负载的电流小于不经负载的电流,所以没有实用,只能用于娱乐。

楼主:
    既然是娱乐帖,将上次的棋局一并贴出。

网友B:
把R3更换为二极管,就是下图:

楼主:
续8楼。
有两个变招:
),第7步,卒取中仕,帅平四;卒进1叫将,帅进1
卒平四吃仕,红车退3意要抢中;黑车进2叫将后先占中;
然后运卒至七路,红车平三捉卒;黑车沉红底保卒,帅退1
黑车兜底将君,杀棋。
),第6步,将进1,红车平六看仕门,意在防黑车沉底的杀招;
         黑车看红方有备,杀回马枪与卒同侧进攻;
红车在左侧,不能退守右底线,遂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真是你想到那个2倍频电路。上电路的缺点是两个半波稍有宽窄。
电路的优点是简单,但是流经负载的电流小 ...

不是我想到,纯属偶然,是我遇到了那个电路。二极管及光耦的电路是我在三极管的基础上想出来的。

网友D:
这样写,看的人头晕。

车9退2
车二进九
象9退7
车二退九
车9平7
车二平一

这样棋局,真是无聊,有杀对无杀,没法玩!

好多残局都是有杀对无杀。

网友E:
楼主的问题都和棋局连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看的人头晕。

车9退2

棋书不是都这样写么,这叫专业术语

走法和意图混写,就不规范,但一点趣味。

楼主:
冷冷清清,来个棋局活络。

网友G:
受教了

娱乐娱乐,别当一回事。

楼主(2016-11-27):
“单车难破仕相全”,是难破,不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