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的嵌入式微系统msOS成型记(连载)

楼主(2016-10-23):
msPLC/msOS 学习QQ群:291235815,2000人群,现在超过1850人,马上满群。

一、何为嵌入式微系统
嵌入式微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嵌入式微型操作系统,然而操作系统一词在嵌入式行业里往往专指uC/OS之类的带任务切换的系统,所以为了有别于这个专用名词,往往用开发平台一词来代替,所以嵌入式微系统更准确的名字为嵌入式微型开发平台。
大家肯定会问,uC/OS这样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跟嵌入式微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就要从项目需求开始说起。
某个公司需要在嵌入式芯片(MCU51或者STM32)上开发一个控制项目,涉及LCD界面、多种不同接口速度的外设、多种不同速度的业务逻辑控制,下图为常见的一种工业自动化项目需求。

作为项目负责人,首先要分析清晰项目需求,假设这个项目有点复杂,涉及多路采样及多路PWM输出,所以选择STM32之类的高性能处理器,之后再考虑软件设计。
这个项目设计到多路输入传感器及多路输出,有高速的业务逻辑控制,也有低速的菜单界面,为了把低速的菜单界面与高速的业务逻辑分开独立编程,所以引入嵌入式操作系统,比如uC/OS,会方便程序设计。
uC/OS除了任务切换功能等有限的功能外,没有别的,所以其它的东西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添加,菜单界面就是一个。界面编程里面,简单的界面用状态机还比较容易编程,但若涉及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界面,传统的状态机编程思想就完全不适合了,代码很难维护修改,为了提高可维护性,需要引入一个标准的菜单界面编程库(GUI),虽然现在网上也有不少,但适合自己的却很难找,往往需要自己编写一套菜单界面库,这个工作量很大,难度也很难,最后往往退回到传统状态机菜单编程方式。
其它的硬件相关的设备驱动库,都需要自己来完成,比如按键、串口、步进驱动等等。若这个项目需要多人协同开发、长期维护,则还需要制定架构标准,一些接口规范,命名标准,而这么多的要求,对于大部分的小、微型企业的嵌入式项目负责人来说,要求太高了。所以最后这个项目负责人,往往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什么标准什么规范都没有,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开发加上后期的修修补补,项目勉强的交差了。然而当这个负责人离职的时候,面临着无人接手的窘境。
我们再看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开发模式,以MTK6225功能手机为例,RTOS采用Nucleus,菜单界面软件库采用PlutoMMI,此外还需要多媒体、文件系统,电话本、短消息等中间件,之后是各种硬件设备驱动,整个软件架构类似ARM公司提倡的CMSIS架构。

MTK提供了整套硬件参考设计、PCB设计、生产流程、测试流程,软件开发标准。客户通过不长的时间培训即可掌握手机的开发设计,一般10来人的手机设计公司,在具有一定的手机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只需要2、3个月就可以设计出一款MTK提供的参考手机,之后公司基于这个参考手机做硬件上的机型改进及软件上的界面调整即可。到了Android时代更是简单了,因为Android软件属于通用软件,所以软件更是不需要培训了。
其他消费类电子,比如以前的VCD、DVD、MP3、MP4等等,都采用类似的方式,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源头厂家才可以快速的切入市场,并且可以同时管理、维护很多下游客户,比如MTK的下游山寨手机公司上千家,大的手机厂家也有近百家之多。因为采用了标准的设计模版,应用开发、客户维护人员都不是很多,尤其是维护人员,大大降低,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因为采用标准通用的软件架构平台,迅速的培养了大量的通用手机软件人员,而这些软件人员都可以在各个手机公司立即干活,不存在更换一个公司之后还需要培训的问题,这样下游厂家也不需要担心人才流动引起的工作交接问题。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通用标准化的开发设计,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提高了开发效率、缩短了开发周期、便于产品长期维护,容纳更多的下游客户。

楼主:
V1.3.2.20161023
1、根据实际项目经验,增加类似AppDataPointer的页面指针AppMenuPointer,方便在设备层直接操作页面或者判断当前页面情况,提高开发效率。
2、在Gui中增加LCD屏打印调试功能控件Message,AddMessage实现类似printf打屏函数功能,利用vsprintf变参函数,方便参数打印,这个功能在实际项目中比较有意义,可以在任意页面打印。DeleteMessage取消打印信息。

网友A:
支持老大,我是看着老大的书   农民讲习所  等等老大的书走到现在的

楼主:
二、中低端嵌入式软件平台的困局

嵌入式领域有不少操作系统,大致可以三类:第一类以Wince、Linux、Android为代表的,属于大型操作系统,拥有内核任务调度、菜单界面、多媒体、网络、文件存储、外设驱动等一系列完善的功能,但这类操作系统属于非实时操作系统,往往用于办公、娱乐、人机接口等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场合。此外因为功能太完善,对硬件的要求很高,最低配置CPU需要ARM9 200MHz,内存需要32MByte,支持MMU内存管理单元,标配彩屏。

第二类以VxWorks为例,属于功能丰富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功能丰富。往往用于高实时、高可靠的军工、航空航天、工业自动化领域,对硬件要求也比较高。

第三类以uC/OS-II,FreeRTOS为例,只有一个抢占式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的任务内核,此外还提供一些内核管理的函数接口及必要的扩展功能,其它的功能库如菜单界面、网络等都需要自己扩展,这类操作系统主要应用于中低端小型的项目中,成本要求高,需求多样,但一般不是很复杂,实时性有要求,但不苛刻,往往都是消费类或者一般的工业自动化设备,比如白色家电的控制系统、小型监控、传感器的测试平台、仪器仪表、小型工业自动化领域取代PLC,降低成本等等。

中低端小型项目,一般都是基于MCU51、ARM7或者现在的CortexM3、M0开发。简单的项目,软件最常用的是前后台系统,也叫裸奔,紧急响应用中断,低速处理在main大循环中执行。稍微复杂一点的在前后台系统的基础上引入了系统节拍,执行一些例行的事件,这个也叫时间片编程方式。再进一步是引入消息机制,实现消息机制编程方式。再复杂一些就引入uC/OS-II等RTOS,实现多任务编程,简化编程难度,但同时因为引入了RTOS,需要充分了解RTOS的特性,所以对编程人员的水平要求比较高。

苛刻的成本、需求的多样性,导致目前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操作系统统一这一方面的开发编程,哪怕是uC/OS-II等RTOS内核,也需要根据实际项目需求来配置、裁剪,增减不必要的软件功能。

此外,中低端小型项目,技术难度相对较低,所以嵌入式人员的入门门槛较低,这个本身是好事,然而也就是因为入门门槛太低,又没有一套统一的编程规范,导致编程的随意性很大,一个公司十个编程人员,有十套不同的编程方式,相互之间检查、维护非常困难,而小型企业的人才流动相对较大,软件负责人离开后,继任者因为编程的思维方式不同,往往看不懂前人的程序而废弃再重新设计,这样导致代码质量一直在低质量的重复循环,也极大的提高了公司的软件成本。

项目继承性这种情况在高校、研究所中尤为突出。比如一所研究所的主业是做传感器,但为了测试这款传感器必须要搭建一套嵌入式测试平台,若用WINCE、Linux等开发平台,需要一个嵌入式团队来开发,投入很高,维护很难,副业变成主业了,若是自己搭建一套完善的通用测试系统,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一般都是针对性的设计这款传感器的测试系统。因为高校、研究所的学生经常更换,后来者看不懂前人的代码,又不得不重新设计。

中低端小型项目,需求虽然多样,虽然无法用一套操作系统去统一开发,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分为几类,比如彩屏的消费类、黑白屏的工控类、数码管显示的微控制类等等。这几年国内有一款比较出名的开源嵌入式操作系统叫RT-Thread,编程风格类似Linux,在OS的基础上集成了GUI、文件系统和网络功能,不少用户把它应用于消费类行业。而最新发展起来的一款开源嵌入式微系统叫msOS,采用微软的C#风格,侧重于平台架构,可以灵活组合,简单易用,目前整合了uC/OS-II,集成了128*64黑白屏的GUI、参数日志存储、PID算法库和步进驱动库,定位于仪器、仪表、小型工业自动化领域,msOS的中文名就叫嵌入式微系统。

楼主:
三:msOS的需求来源

2001年我大学毕业后去了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第一次真正接触了MCU51下的C语言开发,项目组要求项目中的功能尽可能封装成一个个的功能子函数,便于维护,所以一个项目就是由各个功能子函数组成的。但我因为在所里时间较短,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只是接触了这个概念,觉得这个非常好,也在自己心中暗暗的下了一个决心,今后要建立自己的函数库,以方便项目开发。

2002年我来到深圳做手机软件开发,采用英飞凌手机解决方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架构平台,RTOS采用Nucleus,GUI等其它部分都是英飞凌自己完成的,当时国内山寨手机行业还没有开始,所以这套手机解决方案还不是很完整,功能比较少,但就是因为不完整,功能少,很多还需要我们自己开发,所以让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软件架构的机会。

我负责的是手机驱动部分,所以可以比较清晰的了解整个手机的软件架构,代码是如何组织的,加上原本就是做硬件的,所以相对较快的完成了工作,在手机公司呆了半年之后就有比较多的空余时间,想着把MCU51熟悉一下,把基础打好,便于开发一些小项目,于是采购了一套周立功公司推出的MCU51开发板:DP-51开发板。

按DP-51开发板提供的例子如GPIO、串口、按键等走了一遍,基本上熟悉了MCU51芯片的特性,对MCU51的编程就不再神秘,但是这种一个个例子,一个个功能子函数的方式,已经瞧不上了,毕竟之前是做手机方案的,于是就想着如何借用手机的平台架构思想,把这些功能函数都整合起来,形成一套基于MCU51下的软件开发平台。

手机驱动开发中,经常用到RTOS提供的系统节拍,5ms一次,用来处理一些例行程序,觉得很好,于是把这个功能引入到软件平台中,把MCU51的定时器2作为系统时钟来处理。手机软件中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软件定时器,因为硬件定时器只有非常有限的几个,比如MCU51一般只有三个硬件定时器,一个用于系统时钟,一个用于串口通讯,只有一个了,若需要处理超时、动画、闹钟等,根本不够用,所以需要用软件扩展出很多个软件定时器,一般基于系统节拍来扩展,所以把这个软件定时器功能引入平台。虽然手机中有Nucleus这个RTOS,但是被封装了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对RTOS的特性并不了解,实际手机开发中也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而RTOS中常见的消息机制也不是从手机平台中认识的,而是源自大学时期的VB编程,觉得事件触发这种方式非常好,点一个按键,点一下鼠标,产生一个事件,于是把VB中的事件处理方式,也就是消息机制引入平台中。

消息机制、系统节拍、软件定时器,再加标准的前后台,构成了一个基于MCU51下的软件开发平台:实用单片机系统(McuSystem,缩写为MS)。第一版2003年放到网上共享。从今天角度来看,这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命名规范一塌糊涂的软件平台,竟然被不少MCU51初学者所喜欢,经常发邮件询问一些问题。这个事情让我明白,自己的水平虽然不怎么样,但接触的东西相对高端,还有太多的不如我水平的人,他们很需要指点入门。于是在经历几个项目进一步完善软件功能之后,对MS1做了精简、优化,去掉了指针等相对难一些的东西,专门针对初学者,让他们非常容易看懂,这就是MS2。在MS2的基础上丰富了功能,引入了指针,针对中级用户的,变成MS3,应该说MS3的客户群体最多,深受网友喜欢。

2011年,我设计了一款6KW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简称高频机),高频机是一款典型的中低端嵌入式项目需求,实时性要求高,工作要求稳定可靠,128*64黑白LCD屏显示界面,高速中断响应,高低速例行节拍处理,业务需求处理,如下图:

硬件上考虑到MCU51速度已经不够用了,所以升级为Cortex M3。软件上因为存在高低速处理需求,一开始想着引入uC/OS-II实现多任务处理,但那个时候对于RTOS了解不多,又没有用过,细节点太多,一个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高频机炸机,所以心里没有把握,最后在同事的建议下放弃而选择了自己擅长的MS3,只是把MS3移植Cortex-M3中,增加了一些菜单界面编程的功能及多级速度系统节拍功能。

项目开发过程中开始感觉到MS3架构的设计已经无法满足这类功能相对较多,菜单界面相对复杂的需求,尤其是用传统的状态机或者是函数指针来实现的菜单界面编程已经超出了这个框架的能力范围,修改或者扩展功能相当复杂,有时候连自己都会搞晕,编程相当痛苦。虽然如此,这个项目还是一步步的完成,产品也稳定批量生产了。

项目转变为产品之后,需要找一个人来接手,解放自己去开发新的东西,这个时候却发现接手人虽然反复看了多遍,自己也跟他讲解了多遍,但当客户有需求需要微调整菜单界面的时候,他往往无从下手或者经常犯错误,传承性非常差。

在高频机市场化获得成功之后,客户对我们的研发信心非常之高,要求围绕客户的机械自动化设备开发周边的电子设备以降低成本,主要有电源类设备如高频机、火花机,传感器类设备如红外温度传感器、激光测距仪、接近开关,驱动类设备如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控制类设备如PLC。面对这么多种类的不同需求,需要很多人协同开发,若还是按MS3架构设计,则已经无法满足客户需求,那么新的软件架构平台,该如何设计?

网友B:
感觉 很系统。。 我还处于初级阶段

网友C:
快速入门的武林秘籍

楼主:
感谢各位的捧场

网友D:
值得搞嵌入式的学习 学习

网友E:
实际开发中, 如果有一个好的框架, 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应用流程上.  一直在关注msos,  产品实际使用RS232, RS485, CAN口,  网口.  对以上外设, 不清楚有没有现在成驱动库.   现在的产品开发使用的RTOS是KEIL RTX, 网口中间件使用的是RL TCP-NET. 不清楚msos与RTX相比有什么优点. 新产品开发, 如果时间不是很紧张, 打算尝试一下使用msos.

网友F:
思维方式更甚于技巧,系统平台的搭建、合理规则的制定才是工作一致性和连贯性的重要部分,支持凤老大!

网友G:
业界良心

网友H:
msOS是单片机开发者程序架构的大总结,关注好几年了。很接地气,很好用!

网友I:
用msOS做了好几个项目,模块化,架构清晰,维护方便,支持下

楼主:
都用msOS做了好几个项目了,牛叉

网友J:
值得学究,但是感觉自己的基础还不够啊,里面的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都快把我搞混了

网友K:
12年开始接触到MS3,那里下到的忘了。当时移植到Atmega8,Atmega16分别做了几个项目。哈哈当时正是对代码模块化有个概念,想搞个框架(写代码的到一定阶段都有这想法),就把MS3移植过来各种改,折腾。当时也没版权概念,现在给凤舞天正名,给凤大赞一个。后来在工作中也把MS3的架构发展到STM8,现在是STM32(一直用群言主的无OS版,对软定时器做了修改,用起来更灵活。这个软定时器很赞,100分)。到STM32后有了设备的概念,现在都是把传感器,功能做成设备模块,保存一个基本框架,要用时复制出来加设备模块,整个项目很快建立,只要初始一下”设备”就能跑起来。曾经也把SMT32版的推荐给朋友用,只是他经验不足,跟他讲起来很累,让他慢慢看视频去,哈哈

楼主:
四:嵌入式微系统msOS的诞生

为了解决多人协作,多种需求产品的开发,并且还要长期维护,必须要把这些产品的共性提取出来。

1、 不需要低功耗设计。
2、 传感器类和驱动器类属于单一功能的设备,传统前后台架构的MS3即可。
3、 电源类及控制类设备都属于功能复杂的,实时性要求高,带有屏幕显示,外扩多路传感器或者驱动器的设备,这两类可以统一为一类,是设计的重点,需要建立全新的平台。

那么这个新平台应该做成什么样子,脑子里还是没有概念的,只是知道在高频机设计中,传统的状态机或者函数指针方式的菜单界面编程方式是要改进了。我虽然在手机公司做过近两年的手机驱动开发,但此后一直做硬件方面的工作,后来创业经营公司,所以嵌入式软件水平一直停留在MS3这个层次没有提高,对于这个新平台的设计,首先需要向软件专家请教,尤其是过去这么多年,软件开发也有极大的变化。

幸好我公司的底子是做手机的,主流是MTK手机方案,此外基于Wince做了一款工业手持机,所以有各类专业软件人员,对C、JAVA、C#都非常熟悉。在众多软件人员中,特别要感谢的是苏鹏,他擅长Linux,之后是负责MTK手机开发平台的维护,也需要开发JAVA应用,关键那个时候他也恰好参与了基于MS3的红外温度传感器的开发,所以对嵌入式有一定的概念,对大型软件编程又很擅长,所以当我提出我的需求的时候,他很清楚我想要干什么。

苏鹏认为MS3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简单、易用,不能轻易抛弃,所以第一步在MS3上重构,引入当前主流的面向对象菜单界面编程思想,这个重构花了将近一个月,因为MS3是前后台的,只有一个大循环,基于消息机制,很多事件都是在大循环中处理,菜单界面放在大循环中解析的时候,因为菜单界面显示属于是低速事件,会严重影响高速的事件,让MS3中的消息机制失效,所以无法完美的实现面向对象菜单界面编程,只是形式上的实现了一些功能,没有实际使用这个代码,但这也为后来的真正实现面向对象菜单界面编程打下了基础,并且也认识到MS3这种只有一个大循环的架构无法实现真正的面向对象菜单界面编程,必须要引入抢占式多任务操作系统,把菜单界面放在最低优先级的任务中,其他的消息事件处理(消息事件处理,也叫业务逻辑处理,后续用业务逻辑表述)放在一个高的优先级中,这样最少需要两个任务,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选择RTOS,并且深入理解它。

首先考虑的是uC/OS-II,因为它的资料最多,用户群体广泛,并且之前也接触过一点,虽然没有深入,但感情上首选它。此外有同事推荐了FreeRTOS和国内的RT-Thread,FreeRTOS跟uC/OS-II类似,但知名度太低,资料及客户群体都很少,虽然它是免费的,还是放弃了。RT-Thread编程风格是Linux的,我不喜欢Linux风格,感觉不好看,不够优雅,其次知名度也远不如uC/OS-II,并且可靠性、稳定性如何也值得怀疑,它带的GUI适合彩屏,相对复杂,也不适合黑白屏的工业场合使用,所以也放弃了。

选定uC/OS-II后,必须要深入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首先碰到的就是uC/OS-II有太多的宏定义,因为要可裁剪、可配置,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功能是用不到的,所以我就从精简入手,把在新平台中可能用到的函数保留下来,其它的一律去掉,这样就没有了烦人的宏定义,有很多网友也抱怨这些宏定义,严重的干扰了uC/OS-II的代码阅读。

通过精简uC/OS-II,深刻掌握了它的原理,并且这个时候新平台的需求也越来越清晰,绝大部分的需求只要两个任务即可,一个为菜单界面任务,一个为业务逻辑任务,根本不需要64个任务,所以对uC/OS-II大做修改重构,去掉了空闲任务和统计任务,把菜单界面解析安排在最低优先级上,业务逻辑放在高优先级上,这样只需要两个任务即可。
为了考虑今后任务的扩展性,还是保留了任务表,只是精简为支持8个任务。为了降低OS的内存占用,进一步精简OS内核,把原来基于链表结构的任务块改成数组结构。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uC/OS-II就出炉了,仅仅两个文件即可。

精简、重构后的内核只是保留了uC/OS-II的任务切换功能而已,而所有的RTOS都有这个功能,并且都是类似的,所以已经脱离了uC/OS-II,只是这个内核开始源自uC/OS-II,风格一样,所以还保留其名,但本质上已经不属于uC/OS-II了,所以也不存在版权问题,若想进一步避开,也可以参考其它的RTOS精简或者直接用其它的RTOS。若只需要用两个任务,新平台还提供了一种软中断的方式实现双任务,完全不需要RTOS。

引入RTOS实现了多任务之后,新平台的架构有些浮现,接下来要做的是确定软件架构,而这个必须要从现代成熟的软件架构中寻找。在跟同事交流后,他们都提到了面向对象设计,但这个需要采用C++,而嵌入式中C++却不流行,我也不会,所以不可能选择C++。后来想到用常规的C语言写成类似C++的面向对象风格,但参考了网上的代码之后,觉得把C语言弄的更复杂了,很别扭,变成了四不像。之后又了解了JAVA,但感觉这个风格也不是很适合,直到有一位负责C#的同事侯德平建议采用C#,并且给我演示C#的好处的时候,让我眼睛一亮,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1、 优雅的编程风格,简单易用的长命名命名规范很容易被开发者接受,抛弃复杂的匈牙利命名法。
2、 System这个命名空间概念,可以很好的封装整个系统层,把应用层独立出来,这样可以提高代码的复用性和稳定性。
3、 C#是面向对象,但比C++简单很多,完全可以利用C语言中的结构体模拟命名空间和类,把C语言写成C#风格。
4、 微软的编程环境,特别适合工业行业,无论PC机还是WINCE嵌入式设备,C#都可以通用。这样嵌入式端用新平台开发之后,本身就是C#风格的,很容易掌握PC端的C#编程。

到了这儿,整个框架基本成型,但是系统层如何进一步细分呢?这时苏鹏建议参考ARM的CMSIS标准,如下图:

为了提高可移植性,在硬件驱动层与OS、GUI等中间件层引入了设备层,至此整个软件架构的框架基本建立完成,如下图:

楼主:
感谢用过msOS的各位网友的大力支持,现阶段轻松一些,大力推广msOS,让更多网友受益

网友L:
感谢凤舞九天!!!

楼主:
早期的“实用单片机系统McuSystem”,可以说总结了MCU51的编写方式,第一批提出了在MCU51下如何编程的通用架构,自从发布以后,经常看到21ic的一些牛人发布的**代码,或多或少受到McuSystem的影响。而现在的msOS,更是在McuSystem基础上,把硬件平台扩展到ARM上,引入了C#编程风格,uC/OS-II,更系统的总结了嵌入式编程模式,填补国内嵌入式开发在架构这方面的空白。
msOS,是基于架构的模式化编程思想,不再是大家通常熟悉的模块化编程思想了。

楼主:
五:从嵌入式微系统的软件架构说起

嵌入式微系统架构是C#与CMSIS架构的复合体,如下图所示:

基于C#标准,分为应用层App与系统层System两层。采用两个大结构体AppStruct和SystemStruct把它们各自封装起来。

Appstruct里封装了两个结构体:Data和Menu。两者都是应用层的数据类型。

Data是应用层业务逻辑所涉及的传感器、驱动器等全局变量、过程变量、存储参数、设置参数等数据,Data结构体类似数据库概念,只是嵌入式系统数据一般不大,用一个结构体实现即可。
Menu是应用层需要的各种菜单显示页面,一个页面下可以加载多种控件,比如背景文字(BackText)、表(Chart)、标签(Label)和文本(TextBox)四种。目前版本msOS因为主要针对工控,支持本地支持黑白字库屏,所以只需要这四种控件即可,菜单结构相对简单,今后需要支持黑白点阵屏甚至是彩屏,需要支持的控件就更多了。

AppStruct可以认为是应用层App的数据库,里面包含了业务逻辑的数据库和菜单界面显示的各个页面。基于这种结构体封装的好处在于把全局变量统一到数据库中管理,尤其是业务逻辑中的全局变量都放到Data区中统一管理,这充分的利用了全局变量的使用便利性,又有效的避免全局变量满天飞,解决了长期以来引起极大争议的全局变量问题。
应用层分为三块,除了数据库意思的AppStruct外,还有业务逻辑(Logic)及菜单界面(Menu),两者分别跟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可编程控制器(PLC)和组态屏(HMI)对应。在工业自动化中,PLC内部有业务逻辑参数存储单元,HMI内部有菜单页面存储单元,现在等价于把PLC和HMI的存储单元合并在AppStruct中来管理。

业务逻辑(Logic)响应各种传感器过来的信息,通过给定的算法或操作流程,及时指挥驱动器工作,所以需要设定在较高优先级的任务中。菜单界面(Menu)显示业务逻辑处理过程中需要显示的各种参数,只需要满足眼睛的刷新频率即可,所以刷新速度相对较慢,一般放在最低优先级任务中处理。需要注意的是,菜单界面不包括按键部分,按键产生按键消息,归入业务逻辑中,菜单界面只是显示各种参数,而不会去修改参数,这个保证了数据库只被业务逻辑一个任务修改,避免了一个数据同时被多个任务修改产生错误的问题。

SystemStruct封装了整个底层系统,抽象成一个面向应用的接口芯片。
Initialize为初始化函数,在系统应用前,必须要先初始化。
Device结构体中封装了各类设备,比如LCD、ADC、USART、IO、Timer等。
OS中封装了uC/OS-II的各种常用接口函数。
Gui中封装了界面处理接口。
AppStruct和SystemStruct都是一个自定义的结构体类型,需要用这两个类型定义一个对象。

定义应用层结构体。
定义系统层结构体。需要注意的是,因为采用结构体模拟类功能,System在定义的时候就指定了System的Initialize初始化函数,这样系统开始就可以使用System.Initialize功能,便于形式上的完美。

一个System结构体,封装了整个系统层,中间件接口及设备接口,都在System中体现,等价于一个面向于应用层的处理器,App运行于系统层之上,App只需要调用System中的接口即可,简单、易用,这样设计做到了跟实际的芯片无关性,比较容易跨平台,当需要更换芯片的时候,只需要保证System接口一致,应用层无需修改代码。

网友M:
期待MSOS的GUI部分, 添加按键复用(不同的界面,按键功能不一样),功能.

网友M:
菜单复用应用场景:
3个键, up, down, enter, 要求按 up,down在不同的界面状态下,可实现切换菜单焦点或更改菜单参数. enter进入功能或保存参数.

楼主:
六、我们是怎样搭建嵌入式微系统的设备的

System结构体封装了整个系统层,让App很容易基于System跨平台,那么System内部该如何组织?
ARM公司推荐嵌入式开发遵循CMSIS架构,用户应用程序可以调用实时内核(OS)、中间件等,也可以直接调用底层硬件基于CMSIS标准的函数接口,比如ST公司发布的STM32的硬件驱动LIB库,甚至直接访问最底层的寄存器。这种架构编程比较灵活,对于规模不大的嵌入式系统比较适合,但这样的一个架构分层还比较模糊,应用层几乎可以访问所有的系统层资源,比较任意。各种底层接口没有封装,规模一大很容易引起重名、相互调用,若更换处理器芯片,整个系统层都要重新设计,不便于移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引入新的概念:设备,基于设备把底层的硬件驱动函数按功能封装起来,这样可以把系统层内部理清、分层次、模块化、可移植。
设备这个词,我们是经常接触的,我们知道PC机的组成,就是由中央处理器、内存、硬盘、主板、电源、显示器等几样组成,这是物理上讲的,若从Windows操作系统角度看,我们可以看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一台PC机在Windows XP的眼中由DVD驱动器、IDE控制器、处理器、磁盘驱动器、电池等等组成,每一个设备里面又细分为很多小设备。所以设备是Windows XP管理的基本对象。
在VS.Net架构的C#编程角度看,系统层System由各种功能子类组成,子类下面又分子类。应用层开发程序,就是面向System各种类开发即可,所以类是C#编程的基础单元。

无论设备还是类,它们都是表征一组具有相对完整功能的集合。比如一个人,由头、四肢、五脏六腑组成,这些部件都是相对完整的功能集,而头呢,又由大脑、眼睛、鼻子、耳朵等组成,它们的功能也是相对完整的。相对于类这个概念来说,嵌入式人员更容易接受设备这个名词,因为有很多实际的对应物存在,比如LCD、按键、存储器、串口、ADC、定时器、IO等等,都是具体的一个设备,它们有非常明确的功能定义,基本上各个项目都需要这些设备组合起来完成,只是不同的项目可能涉及的设备种类不同罢了,但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么几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系统层System就是由不同的设备组成的,系统层内的中间件也是由设备来支持的,而设备则需要编写设备驱动代码,需要调用各种硬件驱动接口函数来实现,比如ST公司发布的STM32硬件驱动库来完成。
中低端嵌入式编程,因为资源比较紧张,为了节省资源,代码编写比较紧凑,所以长期以来应用层与系统底层是分不清的,这就导致经常一个人既要懂上层应用,又要懂底层驱动,对开发者的要求较高,这也增加了项目的开发难度。而现在高性能嵌入式芯片的出现,可以不再被资源约束,所以引入设备概念,让嵌入式编程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一人打天下的尴尬局面,对于应用层开发人员来说,他们虽然不懂底层硬件驱动,但可以很容易理解设备这个功能接口,轻松完成项目需求,而对于底层驱动人员来说,一个个明确独立的设备,更有助于自己清晰的编写底层驱动,适合多人协助开发。所以msOS,可以认为是面向设备开发的架构。

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对应的结构体封装,因为中低端嵌入式系统规模不大,为了方便应用查看,所以直接封装在System的Device里面。
只有在System的Device中的基础设备才可以被应用层访问、调用,而设备内的其它函数,都需要定义为Static类型,防止被外部调用。

一个设备驱动的代码编写一般的讲要分为五部分,以LCD设备为例:
1、 建立一个按键设备文件device_lcd.c。
2、 在device_lcd.c中编写lcd设备驱动代码,除了外部接口函数之外,其它的都需要定义为Static类型的静态函数,防止被外部函数调用。
3、 在SystemStruct的Device中添加Lcd设备结构体,内部包含接口函数指针。
4、 在Lcd设备初始化函数InitializeLcd中把Lcd设备的接口函数指针与Lcd设备的接口函数关联起来:System.Device.Lcd.DisplayString = LcdDisplayString;
5、 有些需要基于系统节拍运行的设备,比如按键、定时器设备,需要由系统节拍提供系统节拍服务程序:KeySystick100Service();TimerSystick1000Service();

引入设备概念,把系统层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内部的函数都通过Static封装了,只是保留了设备接口与外界联系,这样大大简化了系统的复杂度,调理更加清晰,可以支撑项目做的更大更强。封装之后的设备功能相对完整,独立性强,那么它是如何运转的呢?必须要有一套支撑设备运行的规范。

1、 设备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不需要系统节拍支撑它运行的,比如Lcd、IO等设备,它们由上层函数直接调用接口即可。还有一类需要由系统节拍设备支撑其运行的,比如按键和定时器设备,按键是基于每秒100次的按键扫描获取按键值,定时器是基于每秒1000次的系统节拍实现多路虚拟定时器。所以这一类设备,需要由系统节拍设备提供支持,它们的工作基于系统节拍之上运行,系统节拍设备是它们运行的基础。device_systick.c是系统节拍设备,它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基础设备。

2、 调用方式分为三种:上层与下层可以直接调用,下层对上层提供了两种方式,一是利用OS的消息机制实现信息上传,二是采用注册机制,实现类似处理器中断的方式,给上层提供信息。

楼主:
七:嵌入式微系统两**门:注册机制与消息机制
注册机制在嵌入式编程中很少提到,但回调函数大家经常接触,以软件定时器为例:
软件定时器设备通过函数Start把FunctionCallback作为参数传入定时器设备中保存,之后开启定时器,延时1000ms之后,定时器就会直接调用FunctionCallback,所以这个FunctionCallback就叫做回调函数。类似处理器的中断一样。

注册机制类似回调函数性质,只是把概念扩展到变量,上层应用通过注册函数地址或者变量地址到设备中保存,当设备中这个地址对应的函数被激活或者变量值有改变,就调用这个函数或者更改这个变量值,以此达到底层对上层的信息传递。

以ADC设备为例,我们看一下注册机制的应用。首先在ADC设备device_adc.c中定义一个用于注册变量地址的指针数组RegisterPointerBlock,初始值必须要指向一个空变量,否则若指向了一些有用的地址而导致这个地址对应的数据改变,会引起不可预测问题。

在设备中引入注册机制,应用层只需要把变量的地址注册到设备中,设备自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修改数据,这样解放了应用层,让应用层不需要关心如何获取数据。但是,注册机制也存在一些缺陷,那就是操作的数据,必须要原子操作,否则会导致两个应用层与设备同时修改一个数据的异常存在,出现数据错误,这个是需要避免的。

相对注册机制,消息机制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底层向上层传递的方式,msOS采用uC/OS-II,标配为业务逻辑与菜单界面两个任务,业务逻辑为高优先级,支持消息队列,设备发送的消息,都在业务逻辑中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msOS是采用的是uC/OS-II,它属于RTOS,业务逻辑与菜单界面虽然是两个独立的任务,但并不是同时运行的,一个时刻只能运行一个任务,业务逻辑的任务优先级高于菜单界面,所以在没有消息的时候,业务逻辑任务(LogicTask)在PendMessageQueue函数中挂起等待消息到来,这个时候退到菜单界面任务(MenuTask)执行,一旦按键设备检测到按键并通过PostMessageToLogicTask发送消息,就会激活业务逻辑任务,让业务逻辑任务抢占菜单界面任务运行。按键设备的运行是基于系统节拍的,它是在中断中运行,优先级比任务高,不会被任务抢占。

楼主(2016-12-04):
八 系统节拍与软件定时器

系统节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在早期的MCU51和ARM7芯片中,没有专门的系统节拍,往往由一路硬件定时器来实现其功能,到了Cortex系列,ARM提供了Systick硬件定时器专门用于系统节拍,可见现在的编程对系统节拍的依赖性。

系统节拍的概念比较早的出现在OS中,产生固定间隔的重复中断,用于任务的超时等待或者任务延时多少个节拍周期用。在前后台系统中,也引入了系统节拍,比如MS(基于MCU51)版本很早就引入了系统节拍,实现按键扫描、虚拟定时器等功能。此外还有一种基于时间片编程的架构,直接采用系统节拍来处理一些对时间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需求。常用时间间隔是5mS或者10mS,也就是说每秒钟200次或者100次节拍。随着处理器速度的提高,尤其是在一些控制要求高的地方,可以采用1mS,msOS甚至采用了0.1mS的高频率系统节拍。这个具体的时间间隔跟项目需求有关,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灵活配置,但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不建议设置的太高,否则影响处理器效率。

msOS中的很多设备,都需要基于系统节拍来运行,比如按键、软件定时器。这些设备不需要太高的系统时钟,按键只需要每秒钟100次,软件定时器需要每秒钟1000次节拍,但msOS因为面向时间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行业,所以默认的系统节拍时间间隔设置的很短,达到0.1ms,也就是说一秒钟一万次节拍。所以需要对系统节拍进行分频处理,但因为系统节拍真实的间隔是0.1ms,以STM32工作在72MHz为例,这么短的时间最多只能执行7200个CPU指令,为了防止各个低速设备都挤在同一个系统节拍内运行,超过7200个指令,所以在分频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设备都放在同一个节拍里面,需要把各个设备分散到各个节拍中运行。

Device_systick.c是系统节拍设备,它除了分散节拍直接调用固定的运行在其上的设备外,还提供了注册机制给上层应用程序提供系统节拍,具体如下:

定时器是一个项目中经常用到的设备,比如动画设计、闹钟、定时工作、超时处理等。然而一个处理器往往自带的硬件定时器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功能也比较有限,不能灵活应用,所以需要通过系统节拍虚拟出多路软件定时器。

软件定时器主要定时器服务、启动、停止三个函数组成,默认支持8个软件定时器,以下面代码为例加以说明。

FunctionCallback为定时器超时后的回调执行函数,是软件定时器初始化的第三个参数,超时时间到就执行这个函数,第二个参数1000为超时的时间,单位是软件定时器的系统时钟,msOS采用的是1mS,1000也就是一秒钟。第一个参数为回调函数执行的位置,TimerMessageHandle表示在业务逻辑中执行,适合处理代码量大的,处理时间长的函数。TimerSystickHandle表示在系统节拍中直接处理,系统节拍内一般适合代码量少的,处理时间短的函数。软件定时器功能非常有用,它的结构也非常简单,用户看懂之后可以任意扩展其功能完成自己特殊的用途。

网友N:
嵌入式进阶之秘籍

网友O:
msOS更适合工控类产品,如果也能融合些消费电子常用的,将能走得更远!

网友P:
有更多的应用实例, 效果更好!

网友Q:
这种操作系统用的多不多呢?

网友R:
MSDOS,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种操作系统用的多不多呢?

现在用的人不少了。

这是一个架构平台,自己没一点都理解透彻后,很容易扩展。

各位可以加入QQ群:291235815了解,近2000人的大群。

楼主:
msOS的很多理念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是非常实用,先进的

并且代码非常容易阅读。

楼主:
九:面向对象的界面编程

msOS采用128*64的字库黑白屏,降低硬件设计复杂度,这个屏一行可以显示8个汉字或者16个字母,总共4行。界面开发基于面向对象方式,把界面抽象为几个页面,而页面又由控件组成,以我做的高频机为例,抽象了5个页面,每个页面上都由背景文字、标签和文本组成。

上图为工作页面,由一张背景文字(BackText),两个文本(TextBox)和五个标签(Label)组成。背景文字用于显示固定的说明文字,比如频率、功率等,这些文字在这个页面下是固定不能变化的。标签控件用于显示变量值,可以是字符串也可以是数字。文本控件具有标签的功能外,还可以通过按键等修改变量值。以上三种控件构成了最常用的页面。

接触过PC机编程的,对于控件概念是非常容易接受的,若没有接触过,可以通过msOS配套的硬件开发平台msPLC Demo了解界面编程,这样会相对容易很多,此外也可以接触一下C#编程,从跟msOS配套的msMenu源码入手,这个msMenu源码比较简单,在PC机上用C#虚拟了128*64的黑白字库屏。有了msMenu,各类STM32F103的开发板都可以运行msOS,通过串口跟PC机通讯,在msMenu上显示,不需要硬件LCD屏,方便大家学习。msMenu的两个主显示区,就是由两个大的TextBox组成。

下图为msMenu

界面编程基于面向对象设计,首先要建立页面及各个控件的对象类型。下图为页面的对象类型。

BackTextPointer:背景文字控件加载点,是一个16*4字节的数组,作为页面背景。
ChartPointer:图表控件加载点,高频机项目中用到,是一个特殊控件,一般项目用不到。
LabelPointer:标签控件加载点,一个Form可以支持多个Label,需要支持多控件级联。
TextBoxPointer:文本控件加载点,一个Form可以支持多个TextBox,需要支持多控件级联。
FocusTextBoxDataPointer:文本控件操作选择,设定焦点用于选择那个文本控件用于输入。

设计程序的时候,第一步要建立页面Form,如下图:
第二步,定义各种控件和资源。

第三步,各个页面加载控件,初始化控件参数,关联业务逻辑数据库中的数据。

第四步,执行MenuTask解析当前页面

msOS采用的菜单界面,非常简单,是一个架构性的菜单界面,很适合用户看懂之后,自己修改、增删,也可以应用于彩屏。菜单界面的细节部分,请参考源码。

楼主:
十、精简uC/OS-II
uC/OS-II是最早进入国内的一款开源RTOS,因为代码开源,又有配套的书籍,加上不大的代码量,在嵌入式群体中最为流行。在写“实用单片机系统”第一版之后,就接触了uC/OS-II,虽然大致的明白其工作原理,但一直似懂非懂,尤其有太多的宏定义,严重的干扰了源码的阅读,加上RTOS带来太多的概念,而这些概念都没有实际用过,不知道如何应用,并且听说有很多陷阱,所以心里有些空,把握不住风险,一直都回避RTOS。高频机开发的后期,菜单界面编程的复杂性严重的干扰了业务逻辑,逼迫我设计msOS的时候,考虑把业务逻辑与菜单界面分离开,这必须要引入RTOS,而uC/OS-II因为广为人知又相对简单一些,所以选择了uC/OS-II。

这一次正式选用uC/OS-II,必须要深入理解透彻每一个细节,否则因为自己对uC/OS-II的理解不到位,尤其是任务之间的通讯等细节问题引起的缺陷可能让自己的项目失败,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参考书籍仔细的阅读源码,然而一接触这个源码,就让我犯晕,uC/OS-II为了实现可配置、可裁减,运用了大量的宏定义,考虑到各种情况,这严重的干扰了我的阅读,同时也有很多网友向我反应类似的问题,因为要了解uC/OS-II的核心原理,却经常被很多没用的源码干扰,他们迫切需要一份简单、清晰的源码,于是我决定先弄出一份可以清晰阅读的源码来。

第一步,去掉了绝大部分跟内核无关的事件管理功能,比如信号量、互斥型信号量、事件标志组、消息邮箱、内存管理这几个功能,只保留了msOS今后需要用到的时间管理、消息队列功能,这样一来,几乎就剩下内核部分源码,阅读大大简化了,系统基本上没有什么宏定义了,下图为uC/OS-II的头文件,非常简单,只需要定义三个宏定义:任务数、事件数和消息队列数,对于msOS来说,默认就是2、1、1,模式化了,不需要改变。

第二步,进一步去掉用不上的功能函数,比如时间管理中只保留OSTimeDly函数,消息队列中只保留创建队列、发送消息、等待消息三个必须要用的函数。任务管理中只保留了普通的创建任务函数,其它的删除任务,挂起任务等都删除了,因为msOS中不可能用到删除任务,挂起任务这些函数,放着除了干扰我之外,没有别的作用。这样一来,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宏定义了,代码较容易看懂了,下图为前两步精简后的uC/OS-II接口函数。

第三步,因为能够看懂代码,就越觉得msOS不需要uC/OS-II这么多复杂的功能,比如msOS一般来说只需要两个任务即可,uC/OS-II却支持64个任务,因为支持64个任务,需要一个8*8bit的就绪表,为了实现快速查找最高优先级任务,需要一个算法和一个256字节的查找表,虽然这些不是很复杂,但却把很多人搞的稀里糊涂的,比较绕,严重的干扰了内核的阅读理解,所以要降低任务,只需要支持8个即可,对于msOS来说,8个都已经太多了,完全满足了,而实际的项目,一般都是几个任务即可,不建议大家开太多的任务,这样严重影响效率,并且各个任务之间通讯,访问资源等都容易引起很多冲突,理解不准确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下图为msOS双任务查找表,数组中只有4个数据。实际上因为msOS只有两个任务,MenuTask是永恒最低任务存在,只要LogicTask激活,就马上执行LogicTask,处理完后再退到MenuTask,所以只需要识别LogicTask即可,根本不需要算法中的查找表,只是为了保留与uC/OS-II统一,预留扩展8个任务,所以还保留了任务查找表风格。

第四步,因为只有8个任务,而uC/OS-II默认有两个内部任务:统计任务与空闲任务,所以需要去掉这两个任务,msOS中必须要有业务逻辑与菜单界面两个任务,优先级最低的任务是菜单界面,这样还有6个任务可以供额外使用,6个已经足够了,非特别情况下,不建议用。

第五步,uC/OS-II的任务块和事件块是采用链表结构的,可以动态增删,但这一点对于绝大部分项目来说,没有意义,尤其是对msOS来说,根本就不需要动态的,于是把链表结构改成数组结构,这样非常容易看懂,也节省资源。

第六步,按C#语言风格标准化,跟msOS统一编程风格。

通过以上六步操作操作之后,uC/OS-II非常简单明了,只有os.c、os.h和os_a.asm三个文件,os.c中只有寥寥15个函数,os_a.asm中只有4个汇编函数。考虑到扩展性,还是保留了uC/OS-II的一些影子,其实若再精简下去,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内核切换,msOS只需要两个任务即可,完全可以精简到跟uC/OS-II无关了。

网友S(2017-11-28):
现在如何了?

网友T(2020-08-23):
好久不来了,从第一版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老板都财务自由了。。/

老板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