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2430一个指令周期是几个时钟周期

楼主(2016-10-23):
cc2430一个指令周期是几个时钟周期

网友A:
51机有那3种~~~

网友B:
CC2430包括一个增强型的8051单片机CPU内核。

网友C:
相比一般工业标准的8051的一个指令周期需要12个时钟周期而言,改进型的8051 CPU内核有在执行速度上更为快捷,一个指令周期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D:
楼上的正解,可以从手册上找出来

网友E:
呵呵,估计楼主是懒得查找了,直接让大婶们解答

网友F:
1个机器周期 = 1个振荡周期,一个指令周期,就是主频的倒数吧。

网友G:
我记得这个芯片好像是增强型51的内核,要看是几分频的内核了。

网友H:
那也要看是什么指令

网友I:
这是不是得看是几字节的指令了吧

网友J:
这个具体的看下pdf的手册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