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6-10-23):
我将THS1206配置为单转换模式,四通道自动扫描,内部参考电压,AD_AV为下降沿触发,初始配置完时,还能FIFO进行了复位并恢复该复位位,20MHz读时钟,但是读取转换数据时,发现读取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
读取的数据很乱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低点呢?

网友B:
无论输入信号频率有多低

网友C:
不知道楼上是否用上了THS1206,我也正在用,想和您讨论讨论。

网友D:
可能是频率过高的问题  这个频率段很高了

网友E:
你的数值不正确是什么样 的?

网友E:
是不是读取顺序存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