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无法向CYUSB3012写数据

楼主(2016-10-23):
最近在做USB3.0与FPGA通信,现在在调接口。采用fpga与cyusb3014芯片通过Synchronous slave fifo模式进行通信,按照手册上的时序图配置好fpga的读和写的时序。当pc通过CONTROL center发送数据到fpga,fpga可以正确的读到数据。可是FPGA无法向CYUSB3012写数据…

楼主:
我写地址为00,读地址为11,FLAGA为Thread0_DMA_ready,FLAGB为Thread0_DMA_watermark。固件程序采用的是SDK中Synchronous slave fifo程序。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FLAGA和FLAGB一直为低电平。将这两个标志映射为读标志又是可以的,一映射为写标志就为低导致不能写

网友A:
时序应该没问题。问题就是FLAGA和FLAGB一直不拉高。

网友B:
我觉得是你设置成为thread0_dma_full的关系

网友C:
因为相对于FPGA,读slavefifo的话对应的是线程3,写slavefifo的话对应的是线程0,你把flaga和flagb设置为current_xxxx就好了,我觉得

网友C:
突然发觉目前做FPGA与USB通信的比较多。

网友D(2017-11-15):
@小小猫咪 请问楼主 flag a/b 一直拉低的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