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时钟初始化和协调问题

楼主(2016-10-23):
stm32启动的时候,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进入一个systemInit函数,进行时钟频率初始化等工作,

这个函数和 RCC_Config这个函数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好像都是对时钟频率配置的啊,

第二个问题:cpu读取外设的时候,cpu的工作时钟应该和外设的时钟是不一样的吧?

怎么协调工作的?

网友A:
RCC函数是systeminit的一部分.
不同的外设类型接口方式不一样

网友B:
仔细看systemInit这个函数和SetSysClock(void),然后一条一条对比指令

网友C:
二进制传输时需要时钟频率协调工作的吧?时钟频率震荡一次才会传输一个比特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