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款IC的模拟模块可以使用吗?

楼主(2016-10-23):
请教下各位高手,我用CY8C27443对0-5V的输入电压进行采样(模数转换),用这款IC的模拟模块可以使用吗?

网友A:
可以实现,这颗芯片ADC分辨率最高好像是14bit,要是你对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可以用PSoC3/5

网友B:
PSoC例程-电压测量并显示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4180

网友C:
单纯的用模拟模块来实现AD转换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看下这个芯片的模拟模块可以接收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