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啥意思

楼主(2016-10-23):
"Example_2833xScia_FFDLB.c", line 172: warning: variable "Error"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怎么搞定他

网友A:
提示变量声明错误,但这个变量没有被引用过

网友B:
这个警告应该不会影响编译通过的,呵呵

网友C:
总有些错误提示很讨厌

网友D:
大概就是变量声明错误

网友E:
是说你的变量没有引用到,注释掉即可去掉此提示。

网友D:
只是警告而已  有定义了的变量 从来没有使用过

网友F:
表示你定义的变量没有进行读写!!!

网友G:
变量问题

网友G:
变量没有使用,删除就行了。

网友H:
警告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H:
删除这个变量就没有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