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伺服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6-10-23):
哪位大神知道松下伺服电机A5系列的驱动器控制面板在位置控制模式时的参数设置,求指教,谢了.

网友A:
给你一份手册吧, 你可以看看怎么设置

网友B(2017-06-22):
伺服驱动器专用滤波器
● 标准匹配国内外交直流伺服驱动器。
● 用于抑制电网中高次谐波和射频杂波,使伺服驱动器不受电网传导***扰影响而有序工作。同时能有效抑制伺服驱动器自身产生的电磁干扰,防止干扰同电网敏感设备。
● 可根据需求配备对应的输出滤波器,防止输出伺服电机误动作。同时防止输出辐射干扰周边敏感传感装置。

解决伺服驱动器emc问题:4008090304

网友C(2017-08-20):
官网下载一个手册,里面很详细的,无非就是,控制方式设置,电子齿轮比,速度环增益,位置环增益,加减速,传动惯量比,等。  简单的

网友D(2017-11-23):
感谢提供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