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16的功耗是多少,有没有运算能力比它高,功耗比它低的芯片

楼主(2016-10-23):
TMS320C6416的功耗是多少,有没有运算能力比它高,功耗比它低的芯片,若是有的话,麻烦列举几个,越多越好

网友A:
dsp还有低功耗的吗?

网友A:
看看6713这个芯片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还有低功耗的吗?

如果是低功耗   那就只能是C55x系列了

网友B:
看看含有一个64x+核的能不能满足你
如果不行就靠多核

网友B:
如上图中有2个核或3个的

网友C:
6416的性能比较好一些,功耗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可以试试6678更牛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