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优化级别为00,代码就一点也不会被优化吗?

楼主(2016-10-23):
设置优化级别为00,代码就一点也不会被优化吗?求验证

网友A:
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点优化的吧,不可能一点都不变的。

网友B:
可以设置某一段代码优化。
比如xxx.c
鼠标放到xxx.c上面,然后右键-->c/c++选项卡,即可设置对应优化。

网友C:
居然还可以这样,太先进了,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D:
对一个文件里的某部分代码强制不进行优化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E:
加static应该就不会被优化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一个文件里的某部分代码强制不进行优化应该怎么弄呢?

你单独新建一个.c,只留下一个函数,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我知道变量前可以加static,函数前也可以加static的吗?

网友H:
函数也是可以的,见过这样的用法,但是至于会不会被优化,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I:
可以设置某一段代码优化。
比如xxx.c
鼠标放到xxx.c上面,然后右键-->c/c++选项卡,即可设置对应优化。

你说的是 keilMDK吗?

网友J:
编译器本来就是对程序的优化,肯定或多或少都会优化指令的

网友K:
只要程序能够运行,管他优化了多少呢?很少有人实际项目还用级别00进行的

网友L:
00是最小优化,但不意外着不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