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测温电路

楼主(2016-10-23):
用PT100或者其他温敏电阻设计一个测温电路,只要测量温度显示出来,不用做温度控制,用单片机编程,最好用51,因为我只学过51^_^,用A/D转换送入单片机然后显示出来。对了不能用DS18B20数字传感器模块。希望大家帮帮忙,给出电路图,拜托拜托~

楼主:
然后嘞?想请教一下电路

网友A:
楼主下面没有了?

网友B:
给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多少钱

不好意思,木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面没有了?

本姑娘只是想请教一下这里面的大神,希望获得一些指点,不想指点的没必要留言,不要拿钱说事,谢谢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个热敏电阻+分压电阻(成本只有几毛钱),通过测量电压的方法感知温度的变化,程序里面通过查表的方法进行线性拟合。如果测量高温的话则需要用热电偶了,如果是非接触测量的话,红外线感应也可以。你的需求不明确。

网友D:
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楼主首先应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姑娘只是想请教一下这里面的大神,希望获得一些指点,不想指点的没必要留言,不要拿钱说事,谢谢 ...

姑凉,你1楼的帖子能看出你想干什么吗?电工是世界上最难理解女孩子内心的群体,所以有什么事情你还是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姑凉,你1楼的帖子能看出你想干什么吗?电工是世界上最难理解女孩子内心的群体,所以有什么事情你还是直 ...

不好意思,我回复错人啦~sorry呀抱歉抱歉,请问可以指点迷津一下,在下受教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楼主首先应完整的描述问题。

嗯,考虑不当,现在基本上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个热敏电阻+分压电阻(成本只有几毛钱),通过测量电压的方法感知温度的变化,程序里面通过 ...

你好,我需要用测温度的传感器测温,然后利用放大电路将电压还是什么放大,最后利用A/D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送入单片机,最后通过LCD或者数码管显示出来,基本上是这样了

网友E:
现成电路来了

网友D:
测温,也要看测什么对象的温度,范围多少?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温,也要看测什么对象的温度,范围多少?精度要求多少?

室温

网友D:
没有说精度就表示要求一般吧,那么用18B20这样的数字输出温度传感器,无需AD了。具体用法和编程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说精度就表示要求一般吧,那么用18B20这样的数字输出温度传感器,无需AD了。具体用法和编程去看器件 ...

我上面说了不能用18B20

网友F:
唉!姑娘一来,众大神立刻都有精神了。
这要是个学弟,看不被喷死!

网友G:
12点还不睡觉。。。11点半以后睡就困的要命。。。
PT100就算了吧,不适合你啊。
NTC最适合你。。还便宜。。

网友H:
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楼主首先应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热敏电阻,要求较高用热电偶,接成电桥形式,然后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再AD,很传统的结构,几乎任何MCU教材中都有讲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热敏电阻,要求较高用热电偶,接成电桥形式,然后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再AD,很传统的结 ...

没有嘞,请问可以提供一个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