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中关于AFR寄存器的作用

楼主(2016-10-23):
STM32F051编程手册上对AFR寄存器的说明只有一句话,具体这个如何使用呢?

网友A:
我记得STM8中也有这样一个寄存器的,不知道是否一样呢

网友B:
按照ST的产品线命名风格来看,应该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C:
看数据手册呀,数据手册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D:
只有一句话,不可能吧,楼主你看的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呢?

网友E:
不是进行细微调试的话,你可以只看库的,用库就好了。

网友F:
应该是个引脚复用的寄存器

网友G:
AF0-AF15就是一个GPIO理论上可以有16种功能(映射)AF0-AF15相当于16个开关。

网友H:
引脚复用的寄存器

网友I:
STM32F407 的PB0引脚
AF1      TIM1_CH2N
AF3      TIM8_CH2N
AF11      ETH _MII_RXD2
当你采用AF1时,PB0就配置为  TIM1_CH2N 引脚了
当你采用AF3时,PB0就配置为   TIM8_CH2N  引脚了
当你采用AF11时,PB0就配置为  ETH _MII_RXD2 引脚了

网友J:
这个寄存器的作用就是,一个IO可以复用为其他的功能

网友K:
具体的实现你可以参考F0库文件的实现,结合UserManual和F0 库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