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G2553电子时钟实验

楼主(2016-10-23):
用msp430g2553控制1602液晶显示时间,并可以通过按键设置时间,我做了正计时和倒计时两种模式

/*********************************************************************
msp430g2553与1602引脚连接情况
* PIN1 --> 地
* PIN2 --> VCC(一定要接+5V)
* PIN3 -->仿真时悬空,实际电路 2K电阻-->地 (电阻可以是500-2k的,改变电阻可以改变字符显示的亮度,电阻接不好会导致什么都不显示)
* PIN4 --> RS --> P1.6
* PIN5 --> R/W --> GND
* PIN6 --> EN --> P1.7
* PIN7 --> D0不接
* PIN8 --> D1不接
* PIN9 --> D2不接
* PIN10 --> D3不接
* PIN11 --> D4 --> P2.4
* PIN12 --> D5 --> P2.5
* PIN13 --> D6 --> P2.6
* PIN14 --> D7 --> P2.7
* PIN15 --> VCC
* PIN16 --> 地

*msp430g2553与按键引脚连接情况
*k1-->p1.2
*k2-->p1.3
*k3-->p2.1
*k4-->p1.1
说明:本人用的时矩阵键盘,若用独立按键要接入电阻
*****************************************************************/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g2253.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msp430.h>
#define LCD_EN_PORT P1OUT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EN_DDR P1DIR
#define LCD_RS_PORT P1OUT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RS_DDR P1DIR
#define LCD_DATA_PORT P2OUT  //以下3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DATA_DDR P2DIR   //一定要用高4位
#define LCD_RS BIT6
#define LCD_EN BIT7
#define LCD_DATA    BIT7|BIT6|BIT5|BIT4 //4位数据线连接模式
//函数声明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init_first(void);
void LCD_en_write1(void);  //上升沿使能
void LCD_en_write2(void);  //下降沿使能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isplay_HMS(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void SetTime();
void SetMode();
void CalledByTimerA();
unsigned char LCDBuf1[]={"Hello world"};//第一行要显示的内容
unsigned char LCDBuf2[]={"10:30:00"}; //第二行要显示的内容

unsigned char shi1,fen1,miao1,aa,shi2,fen2,miao2;
unsigned char miao=0;
unsigned char fen=30;
unsigned char shi=10;

unsigned char aa=0;//计数器
int set_flag=0;//时间设置标志
int time_flag=0;//选择

void main()//主函数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LCD_init_first();
  LCD_init();
  delay_nms(100);

BCSCTL3 |= LFXT1S_2; // Set LFXT1为vol时钟即12kHZ
CCTL0|= CCIE;  //设置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IE=0x0010,使能捕获比较中断
CCR0 =182;  //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初始值为12000,对于ACLK时钟频率为12khz的频率,相当于1s
TA0CTL = TASSEL_1 +TACLR+MC_1;

P1DIR|=BIT0;//P1.0为led,显示按键起作用
P1OUT|=BIT0+BIT3;//P1IN低电平跳转
P1REN|=BIT2+BIT3+BIT1;//上拉电阻,缺了好像不能用
P2REN|=BIT1;

  LCD_write_string(0,0,"      Mode      ");
  delay_nms(10);
  LCD_write_string(0,1,"k1(up) k2(down) ");
  SetMode();
   LCD_write_string(0,0,"                ");
  delay_nms(10);
  LCD_write_string(0,1,"                ");

  delay_nms(10);
  LCD_write_string(0,0,LCDBuf1);
  delay_nms(10);
  LCD_write_string(0,1,LCDBuf2);

  _EINT();  //使能中断,这是一个C编译器支持的内部过程。
set_flag=0;
while(1)
{
   P1OUT&=~BIT0;
    SetTime();
    P1OUT=BIT0+BIT3;
}
}

/******************************************************
K1-进入设置现在的时间。
K2-设置小时。
K3-设置分钟。
K4-确认完成设置。
********************************************************/
void SetTime()
{
  if(!(P1IN&BIT2))
   {
      delay_nms(10);
     // P1OUT&=~BIT0;
      set_flag=1;
      TA0CTL&=0xffcf;//停止模式

   }
   else if(!(P1IN&BIT3) && set_flag)
   {
          delay_nms(50);
          shi=(shi+1)%24;
          display_HMS(0x40,shi);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1);
         // P1OUT&=~BIT0;
   }
   else if (!(P2IN&BIT1) && set_flag)
   {
      delay_nms(50);
      // P1OUT&=~BIT0;
       fen=(fen+1)%60;
       display_HMS(0x43,fen);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4);
   }
   else if (!(P1IN&BIT1)&& set_flag)
   {
     delay_nms(10);
      TA0CTL = TASSEL_1 +TACLR+MC_1;
     //  P1OUT&=~BIT0;
       set_flag=0;
   }
   else
   {
     // P1OUT=BIT0+BIT3;
   }

}
/**************************************************
K1-模式1,时间
K2-模式2,倒计时
K3-确定
****************************************************/
void SetMode()
{
  while(1)
  {
    if(!(P1IN&BIT2))
    {

      time_flag=1;

    }
    else if(!(P1IN&BIT3))
    {
       time_flag=2;
    }

   if(time_flag!=0 &&!(P2IN&BIT1))
   {
      break;
   }
  }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光标,不闪烁
}

/****************************************************
显示时分秒
*****************************************************/
void display_HMS(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_write_command(add+0x80);
LCD_write_data(0x30+shi);
LCD_write_data(0x30+ge);
}

楼主: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_first(void)     //LCD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热启动)
{
        delay_nms(500);
        LCD_DATA_DDR|=LCD_DATA;   //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LCD_EN_DDR|=LCD_EN;       //设置EN方向为输出
        LCD_RS_DDR|=LCD_RS;       //设置RS方向为输出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00);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ms(500);
LCD_DATA_DDR|=LCD_DATA;   //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LCD_EN_DDR|=LCD_EN;       //设置EN方向为输出
LCD_RS_DDR|=LCD_RS;       //设置RS方向为输出

delay_nms(50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en_write2();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0);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nms(50);
}

/****************************************************
液晶使能上升沿
*****************************************************/
void LCD_en_write1(void)
{
    LCD_EN_PORT&=~LCD_EN;
    delay_nus(10);
    LCD_EN_PORT|=LCD_EN;
}
/****************************************************
液晶使能下降沿
*****************************************************/
void LCD_en_write2(void)
{
   LCD_EN_PORT|=LCD_EN;
   delay_nus(10);
   LCD_EN_PORT&=~LCD_EN;
}

/****************************************************
写指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_nus(16);
   P2SEL=0x00;
   LCD_RS_PORT&=~LCD_RS; //RS=0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高四位

  delay_nus(16);
   LCD_en_write2();
   command=command<<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2();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_nus(16);
   P2SEL=0x00;
   LCD_RS_PORT|=LCD_RS;      //RS=1
   LCD_en_write1();          //E上升沿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data&0xf0; //写高四位
   delay_nus(16);
   LCD_en_write2();
   data=data<<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data&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2();
}

/***************************************************
写地址函数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mand( address);
}

/*************************************************
LCD在任意位置写字符串,列x=0~15,行y=0,1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while (*s)     //写显示字符
    {
      LCD_write_data( *s );
      s++;
    }
}

/***************************************************
LCD在任意位置写字符,列x=0~15,行y=0,1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LCD_write_data( data);
}

/***************************************************
1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
N 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delay_1us();
}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
N 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
中断响应函数 模式一
*************************************************/
void CalledByTimerA()
{
   if(aa>=60)//一秒到了
   {
     aa=0;//清0
     miao++;
   }
   if(miao>=60)//一分了
   {
     miao=0;
     fen++;
   }
   if(fen>=60)
   {
     fen=0;
     shi++;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5);//在分秒之间显示":"
     LCD_write_data(':') ;
   }
   if(shi>=24)
   {
    shi=0;
    display_HMS(0x43,shi);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2);//在时分之间显示":"
    LCD_write_data(':') ;
   }

   display_HMS(0x46,miao);
   display_HMS(0x43,fen);
   display_HMS(0x40,shi);

  LCD_write_command(0x87);
  LCD_write_command(0x84);

}
/************************************************
中断响应函数 模式二
*************************************************/
void CalledByTimerAForCountDown()
{

  if(aa>=60)
  {
      aa=0;
      if(miao<=0)
      {
        if(fen<=0)
       {
           if(shi<=0)
           {

           }
           else
           {
              shi--;
              fen=59;
              miao=59;
            }
       }
       else
       {
        fen--;
        miao=59;
        }
      }
         else
        {
           miao--;
        }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5);//在分秒之间显示":"
    LCD_write_data(':') ;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2);//在时分之间显示":"
    LCD_write_data(':') ;

   display_HMS(0x46,miao);
   display_HMS(0x43,fen);
   display_HMS(0x40,shi);

    LCD_write_command(0x87);
    LCD_write_command(0x84);

   }

}
/***********************************************
定时器中断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a++;
if(time_flag==1)
{
  CalledByTimerA();
}
else if(time_flag==2)
{
   CalledByTimerAForCountDown();
}

}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吗?

网友A:
光有程序不知道电路时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