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如何控制100V压电陶瓷

楼主(2016-10-24):
1.  3.7V锂电池通过LDO给单片机供电
2.  3.7V锂电池通过升压DC/DC(带隔离)升压到100V,用于驱动压电驱动器(工作电流非常小),3.
3.  单片机需要控制96路压电陶瓷。
请高手指点,第一种方法:能否用单片机IO口控制高压小功率三极管来驱动压电陶瓷么;还有一种方法,用单片机IO口控制高压光耦(需要96个光耦),应该可行,但成本高、功耗也大;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来控制啊,估计你在做超声波的东西,注意控制管的响应速度哈。

网友B:
是要控制96路任意通断?

网友C:
IO扩展 通过光耦控制

网友D:
要考虑隔离的必要性,都隔离规模挺大。。简单的就IO口扩展,高压三极管(如A92之类)控制通断就好了。

楼主:
盲人点显器用的,6X16=96点压电陶瓷驱动器,不是超声波,单个陶瓷相当于一个电容,稳定后电流nA级的,IO口扩展是必须的,直接三极管控制的话,不知道会不会降单片机搞死啊,用光耦的话,功耗又得大死。只能赌一把,做试验了

网友E:
你用HC595,隔离三根线。

网友F:
工作电流非常小的话完全可以用三极管来控制 光耦成本太高。
要求不高的话三极管即可,考虑安全性能加一级驱动电路

网友G:
可以用三极管搭电路试试

楼主:
    2N5401 PNP小功率三极管,与2N5551 NPN管做互补对称管.组成一个半桥,对压电陶瓷进行充电和放电,由于压电陶瓷是容性负载,加上限流电阻后,应该对单片机的干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