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无法识别

楼主(2016-10-24):
您好,我现在在调试68013的时候也遇到了pc机无法识别,pid和vid均为0000的问题,查过各个引脚都没有发现问题,独立电源的时候晶振工作正常,连上pc之后晶振停止工作,请问要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我的情况是倒是PID和VID都有值,弄了很长时间驱动,也无法识别
楼主什么时候解决的话,来回个贴啊,谢谢~~

楼主(2016-11-24):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是倒是PID和VID都有值,弄了很长时间驱动,也无法识别
楼主什么时候解决的话,来回个贴啊,谢谢~~ ...

后来解决了,是因为买到假的芯片了,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后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解决了,是因为买到假的芯片了,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后就好了

我放弃了,直接买了个成品逻辑分析仪~

网友B:
你这种情况像是PC端检测到了D+引脚有上拉,但是PC获取不到设备描述符,尝试用bus Hound看看枚举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获取到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