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SPWM驱动异步电机,有电压没电流,逆变电路测试正常

楼主(2016-10-24):
大家好。最近要测试一个电机参数用于FOC控制,需要一个50Hz的3P电源使电机空载运行,我就做了个SPWM双极性的逆变器,程序编写完之后,看过触发波形是正确的,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把逆变桥UVW接到电机上,发现电机UVW端有电压,但是电流很小。——————————————————————————————————————————————
因为只是实验,我手上只有个30V的直流电源,所以母线上的电压就只有30V,这个电压虽然不足以驱动380V3相异步电机,不过让电机慢速转动是可以的,加上电机没有带负载。
可是当我接上电机的时候,观察可调电压源的电流表,发现电流很小(逆变桥自己做的,但测试过是能正常运行的)。后来我换成了个以前项目用的到无刷风机,发现此时是有电流的,而且电流比较大,无刷电机强烈抖动,这说明了逆变器没问题,再观察线电压波形,也是正确的。
我现在想了一下,猜测有两个原因:
(1)定子电阻太大了,导致电流很小,但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吧,虽然我没有实测我电机定子电阻Rs,但一般几百瓦的异步机也就10Ω以内
(2)因为是双极性调制,与单极性不同,一个载波周期内,电流也是交变的,我载波频率是10K,此时电机绕组的电感产生的感抗比正常工频50Hz时大多了,阻碍了电流。。。。。。。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请问,我想加大电压,不过要是再把电压加大就只能直接将220V整流滤波了。。。。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