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检测交流有效值疑问

楼主(2016-10-24):
我在对SPWM生成的电源驱动交流异步电机,采样输出端的电流,存在的问题是:
1、当输出的电源为直流时(恒定占空比,输出端为脉冲直流),采样得到的电流,通过有效值计算,得到的结果与万用表电流档检测得到的结果一致。数据是(万用表显示5.0A,检测结果为4.9A);
2、当控制为SPWM,输出正弦交流电压输出时,采样得到的电流,通过相同的有效值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万用表电流档检测得到的结果偏差较大。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数据是(当万用表显示4.5A,检测结果为3.6A;万用表显示2.5A,检测结果为1.1A)。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

楼主:
@zhangmangui 版主,对我提的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网友A:
万用表打到交流档了吗

网友A:
没想明白 你这电流是怎么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 你这电流是怎么测到的

电流是通过采样串联在H桥输出端的电阻两端电压得到的。
万用表测量这种脉冲的电压和电流是不是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是通过采样串联在H桥输出端的电阻两端电压得到的。
万用表测量这种脉冲的电压和电流是不是不准?? ...

检测结果是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结果是怎么测的?

在程序里面对检测的电流值,采样,然后算RMS值,在经过平均值滤波,放在一个变量里面,用LED数码管显示出来。

网友C:
严格来说,电流有方向,有正反向,楼主用H桥驱动,当然会有方向了,
那么楼主测量的是正向电流还是反向电流。?

万用表是RMS测量。 交流电流。 你是不是也按交流RMS来测量?如果不是,
那么楼主必须把信号转为直流,然后均方根求解再校正基本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电流有方向,有正反向,楼主用H桥驱动,当然会有方向了,
那么楼主测量的是正向电流还是反向电流 ...

检测电流使用运放+直流偏置进行处理。程序采集再减去相应的直流偏置,得到的就是交流量。在计算RMS时,使用的是平方,然后求和并除以次数,最后开平方,得到RMS值并平均滤波。

万用表当然用的RMS档,但是万用表测试这种脉冲状的电流,我怀疑不准确。

网友D:
看万用表说明书

网友E:
软件RMS检测有问题,你得到交流量的个数是多少个?覆盖了了整数个周期吗?比如周期1s,但是你软件计算覆盖周期为0.8s,结果当然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