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以太网的用途

楼主(2016-10-24):
单片机加了以太网后,除了在电脑上可以查看数据,收发控制,还可以原来干什么?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A:
一般最常用的就是TCP、UDP跟其他设备或者PC机通信,互联网远程传输

网友B:
远程升级单片机程序,远程获取单片机的存储数据

网友C:
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控制,数据传输。

网友C:
你可以从遥远的美国用手机遥控你的单片机。

网友D:
可以让你在地球的另一端与你的设备通信,除此(距离不同)之外,网络与串口的作用并无太大区别。

网友E:
了解一下TCP/IP协议吧。

网友F:
这就是一种通讯协议,可以做其他通讯能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一种通讯协议,可以做其他通讯能做的事情

基本上只能点对点传输么?

网友G:
让单片机联网,网上能做的它就都能做了

网友H:
联网以后方便很多

网友I:
不一定非得往电脑发送数据,还可以实现无线控制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只能点对点传输么?

不一定啊 以太网只是个大框架,里面的各种拓展协议蛮多了 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啊 以太网只是个大框架,里面的各种拓展协议蛮多了 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联网以后方便很多

能具体说说么,我现在就知道可以通过PC控制单片机,也可以从单片机上传数据到PC,比如拍一个照片上传什么的,其他用法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