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电流检测法有疑问,关于UC2843。

楼主(2016-10-24):
最近拿别人做的一款数字电源研究,输入直流24V,输出直流8V,16V,24V,最大电流1A,可通过指令设置输出电压。电源芯片用UC2843做。现在有个问题,当我的输出电压恒定的时候,我加大我的负载,为什么芯片的COMP脚电压发生变化。我量了下光耦负边的FB电压,发现电压变化了。

楼主:
就是说,我加大负载了,我的占空比变了,是因为原边需要更多的能量,需要加大占空比。那么,占空比大了,为什么电压不变化?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中,没有峰值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中,没有峰值电流检测电路。

有啊,MOS管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MOS管那里。

4楼的图中有峰值电流检测电路,但首帖的图中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MOS管那里。

首帖和4楼的图,均不足以说明“占空比大了,为什么电压不变化?”。要说明此事,需要变压器次级的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B:
静态工作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工作点不一样

什么意思。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请指点。

稳压型电路在整个负载范围内输出电压不变,通过占空比的调节来实现不同负载时的稳定工作。

负载不同,反馈电压补偿网络的输出电压不同,进而脉冲宽度不同,输出电流不同。

你的2楼的问题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占空比变化,输出电压一定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型电路在整个负载范围内输出电压不变,通过占空比的调节来实现不同负载时的稳定工作。

负载不同,反 ...

那我调节电压,不也是增大占空比吗?当负载不变的时候,我调节电压,那占空比会增大啊。能否留个QQ,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调节电压,不也是增大占空比吗?当负载不变的时候,我调节电压,那占空比会增大啊。能否留个QQ,请教 ...

Siderlee在9楼说得没错。
反激电路,在初级侧电源电压和占空比固定情况下,其次级侧整流输出功率近似不变(每个PWM周期输出能量不变)。所以你增加输出电压但输出电流不变,占空比一定要增加,增加输出电流但输出电压不变,占空比也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