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问题

楼主(2016-10-24):
我搭了一个二级运放,一级运放是从正极加信号,加的信号Vpp是40mv的交流信号同时加了80mv的直流偏置,一级放大倍数是18倍,我检测的是一级放大输出,1HZ时在示波器上看到信号没有了直流偏置了,同时只有半波形了(正半部分)数值280mv,我把频率调到50hz,又显示整个波形。放大倍数只有126mv,这是为什么?求指教!!!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发现结果更不对了,按波特测试仪上面的是放大到800mv,但是在示波器上看差不多都2v了。不懂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不是简单的放大电路,算是一个带通滤波的电路,增益也是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1HZ低频的时候,增益很小。你可以AC仿真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简单的放大电路,算是一个带通滤波的电路,增益也是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1HZ低频的时候,增益 ...

我在增益最大的频率出仿真与实际放大倍数不一致,而且误差超过10%。

网友B:
大哥,你这图叫人怎么看啊。。。。。你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东西啊?想实现什么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