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这个电路

楼主(2016-10-24):
看不懂了,这个咋样调速的,这个是直流电机,一旦导通就一直是通的,G端的脉冲波形不是没有影响了吗?
求高手解释

网友A:
是的,导通后就一直导通,不存在截止的工况,自然无法调速。

网友B:
直流电机有换向器(电刷),由于惯性,从转速上来说是连续的,但是电流在换向器交界处会变成0,因此可以用单向可控硅控制调速。

网友C:
换向器不会断流,只会引起电流波动。

网友D:
有能用的可控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有换向器(电刷),由于惯性,从转速上来说是连续的,但是电流在换向器交界处会变成0,因此可以用 ...

这种情况要求电刷的结构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