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什么单片机硬件看门狗在强干扰下不起作用?

楼主(2016-10-24):
作为工业产品标配,大家总会为单片机同志配偶一个宠物狗,有柔性的沙皮狗,也有生猛的硬朗狗,但我们常常发现无论软狗还是硬狗关键时候都不示警,最后还是下电重启才最可靠,于是我们望文生义说:干扰让单片机陷入了频繁“喂狗”了!!其实这种喝凉水塞牙的概率比我们大白天撞鬼概率还要低。

楼主:
其实真正原因是,单片机陷入了可控硅效应中,但是但是但是,我们在实验室无法模拟这种现场,所以也不思不得骑姐了!
其实ZENYIN同学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那就是不要用复位看门狗,要用掉电看门狗。因为单片机陷入可控硅效应,复位看门狗优先级还太低,因为掉电才是最高优先级

楼主:
话,只需要点一下,鱼和渔----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把问题点透,至于具体硬件搭试,大家就可以自由发挥了,人说一碗米养恩,一生米养仇,给个现成点和线,大家成就感获得感不强,饱尝不了劳动甜蜜和成功的喜悦,也不珍惜别人劳动成果了!

网友A:
一般闩锁都是因为ESD引起的,你怎么保证你脆弱的555在这么强大的ESD条件下自己不闩锁?都死到断电的份上来了,还谈什么现场保护和恢复?这么复杂而危险的“保护电路”和其带来的收益相比,合算么?

网友B(点评):
ESD会诱发闩锁(可控硅效应),但根源还是IC结构、衬底尺寸、材料等器件本身的问题。现代正规商品IC几乎见不到闩锁了。小公司自己开发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闩锁都是因为ESD引起的,你怎么保证你脆弱的555在这么强大的ESD条件下自己不闩锁?都死到断电的份上来 ...

NE5532这片子是音响的首选,呵呵,说得好,事实上ZENYIN一直是用分离三极管和二极管做得多谐振荡器,我拷贝一个图给大家看看,而且我把场效应管布置得10万V高压打上去也不会进入死锁,因为本身就不可能死锁

楼主:
怎么贴不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真正原因是,单片机陷入了可控硅效应中,但是但是但是,我们在实验室无法模拟这种现场,所以也不思不得 ...

单片机真的陷入可控硅效应中,单片机会冒烟的。硬件损坏了,不可恢复。现代IC通常不会有可控硅效应。

其实真正原因是,干扰太大单片机工作于错误逻中。但硬件不会损坏,下电重启可恢复正常。

网友C:
狗都是好狗,只要不是绵羊。看过很多人的程序,到处乱喂狗,于是就成了吃货。甚至有人在中断里喂,却大吼,咱家的狗不咬人,至于闩锁,这能掉电处理,目前的很多单片机设计的时候就注重这个问题,所以可以不加考虑。狗的问题,是人和思想的冲撞问题,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