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市场上有没有大功率开关模组

楼主(2016-10-24):
请教下 市场上有没有大功率电子开关模组?
应用场景是:用电设备是用 12串锂电池(最高电压52.2V)供电,要设计一款开关可以控制用电设备的开、关

规格参数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大于60V 可通过电流200A。
2.最好是一个模组,通过按键控制电流的通断(可以实现一键接通电源,一键关闭电源)
3.开关必须可以断开电源的正极
4.尺寸无要求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个大功率的接触器?

网友A:
可以给你定制一个
输入电压范围
电流范围
什么样的按键?

网友B:
请说明应用场景,否则大家的回答都是在猜测什么适合

网友C:
“输入电压大于等于60V ”
500kV也是大于等于60V。谁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个大功率的接触器?

应用场景是:用电设备是用 12串锂电池(最高电压52.2V)供电,要设计一款开关可以控制用电设备的开、关

规格参数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大于60V 可通过电流200A。
2.最好是一个模组,通过按键控制电流的通断(可以实现一键接通电源,一键关闭电源)
3.开关必须可以断开电源的正极
4.尺寸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你定制一个
输入电压范围
电流范围

应用场景是:用电设备是用 12串锂电池(最高电压52.2V)供电,要设计一款开关可以控制用电设备的开、关

规格参数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大于60V 可通过电流200A。
2.最好是一个模组,通过按键控制电流的通断(可以实现一键接通电源,一键关闭电源)
3.开关必须可以断开电源的正极
4.尺寸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2f40A5&id=525672226770&ns=1&abbucket=13#detail

这个挺好 就是没有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大于等于60V ”
500kV也是大于等于60V。谁敢做?

应用场景是:用电设备是用 12串锂电池(最高电压52.2V)供电,要设计一款开关可以控制用电设备的开、关

规格参数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大于60V 可通过电流200A。
2.最好是一个模组,通过按键控制电流的通断(可以实现一键接通电源,一键关闭电源)
3.开关必须可以断开电源的正极
4.尺寸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说明应用场景,否则大家的回答都是在猜测什么适合

应用场景是:用电设备是用 12串锂电池(最高电压52.2V)供电,要设计一款开关可以控制用电设备的开、关

规格参数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大于60V 可通过电流200A。
2.最好是一个模组,通过按键控制电流的通断(可以实现一键接通电源,一键关闭电源)
3.开关必须可以断开电源的正极
4.尺寸无要求

网友A:
想要开关很容易啊
搞个翘板开关,搞个24V 供电 给接触器线圈
主触电控制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开关很容易啊
搞个翘板开关,搞个24V 供电 给接触器线圈
主触电控制通断  ...

没有其他供电了  只有电池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挺好 就是没有按键

直接从锂电取电,分压到5V左右,串只开关连到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从锂电取电,分压到5V左右,串只开关连到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就行了.

设备振动比较大,机械开关不太可靠

网友B:
场景说完整了,约束条件不要挤牙膏似的一个一个往外抛,负载是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200A是瞬间最大值还是平均值,等等,平均值的话器件可能得300A
写作文的本事要用上了,不要还给体育老师了

网友E:
大的继电器。。。不行就上断路器。。。

网友F:
200ADC,只能用继电器,特殊充有气体的继电器,普通继电器拉弧会烧蚀。半导体更不行,1毫偶内阻功耗也是40W,不计成本N只并联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