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导通吗?

楼主(2016-10-24):
这个电路可以导通吗? 不太符合上面提到的4中情况啊!! 上面提到的都是T1与G直接有压差这个明显没有啊?如果把开关连接到上面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A:
不知道是哪本粗制滥造的书在忽悠。
图4.124肯定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哪本粗制滥造的书在忽悠。
图4.124肯定不能工作。

谢谢,现在的资料搞得人头都大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7400-1-1.html   还有这个电路,感觉单向可控硅导通后,只有阳极电压小于阴极才可以关闭的,这个如何调整转速呢?  我感觉导通后就不会关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的资料搞得人头都大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7400-1-1.html   还有这个电路,感觉 ...

你用的是双向可控硅。
无论双向还是单向可控硅,都是撤掉触发且流过可控硅的电流小于某值时,可控硅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