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m8汇编指令

楼主(2016-10-24):
stm8汇编指令   BTJT,CLR,TNZ  是什么意思,求详解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跳转,第二个是清除,第三个不知道。官方有个STM8指令集的手册了,你查查就知道啦。

网友B:
发错版块了,不过你应该看看手册啊,上面有对指令的说明。

网友C:
TNZ=Transfer on Nonzero 非零转移

网友C:
第一个可能是位测试然后跳转??

网友D:
楼主我看你骨骼清奇,送你一本书,名字叫做
PM0044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看你骨骼清奇,送你一本书,名字叫做
PM0044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这个书里是不是都有这些指令?